003Plus,BLDC控制DEMO板之原理图,C代码开源,有感无感一把抓

楼主(2019-01-21):
上回说到003Plus,给出了芯片手册,有关模块源程序等等,却引来一场“血雨腥风”的讨论。。。。。。

想了解003plus MCU芯片详细资料,以及那场血雨腥风,请看下面链接:
003 Plus?国产003 MCU内容更丰富(附:代码例程等资料)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4760-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废话少说,先上bldc demo板照片:

再开源:

BLDC控制原理图,沿用三极管驱动P+N MOS架构(低成本),适合有感,无感,方波,SPWM,SVPWM控制。

003plus虽说是plus,也只是对003 MCU的功能plus,性能plus,但管脚只有20个,没有plus。一块板子要支持无刷电机的有感和无感控制,就采用了无感反电动势采样和有感霍尔捕获共用管脚的原理,用跳线帽来选择。

这里的C代码,属于Demo性质,仅供参考,做产品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有了关键部分,把电机转起来,其它的就留给爱好者‘借题发挥’。

还要说明的是,因为用AD采样反电动势,所以无感速度不能太高(电速度1~2万转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能满足大部分应用);有高速需求,如做无人机电调等,就要想其它办法,如外加比较器。

有感高速是OK的。

有人要问,003Plus除了能做直流无刷电机方波控制外,svpwm控制能行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不在此次话题之列。

更高级的话题:想了解有感和无感的foc已开源资讯,请点击链接:

JMT1808R FOC源代码,不仅仅是开源(源代码、ISP等等下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4512-1-1.html

网友A:
“做产品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想知道在demo程序的基础上,还需要完善哪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想知道在demo程序的基础上,还需要完善哪些内容。 ...

这个要看产品要求,
1、demo中有速度环,但没有用PID,只有P,如果环路有要求,就要把PID补上,当然我也看到有些应用要求开环的;
2、有的要求有电流环,恒功率等等,demo里没有,根据需要,可以补上;
3、对于无感应用,有的不允许反转,就要有定位算法,有的应用有反转也是可以的;
4、有的要求有顺风,逆风启动等等。

也不能千篇一律,要求不高的产品,也无需太多的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产品要求,
1、demo中有速度环,但没有用PID,只有P,如果环路有要求,就要把PID补上,当然我也 ...

嗯,好。第三条信息很重要。谢谢!

网友B:
这个图上U1是mcu? 封装 tssop-20脚  怎么看 都是头尾更长一截???

网友:
这个有初始定位没

网友C:
问题是芯片多少钱?STM8S003干的过不?只有比STM8S003便宜30%才有吸引力,不然不可能有人用,为什么因为003好买,渠道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上U1是mcu? 封装 tssop-20脚  怎么看 都是头尾更长一截???   ...

老大火眼金星,这个上面的是SSOP20,不是TSSOP20

楼主:
这个demo程序,不含定位,BLDC用变电感法,一般电机都可以定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芯片多少钱?STM8S003干的过不?只有比STM8S003便宜30%才有吸引力,不然不可能有人用,为什么因为003 ...

003Plus性能超出st003不少,运放,比较器内置也节约了近似几毛的费用,再说st涨价吓跑了不少人。总之003plus的性价比会高出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003Plus性能超出st003不少,运放,比较器内置也节约了近似几毛的费用,再说st涨价吓跑了不少人。总之003p ...

谁说一定需要比较器了?BLDC无感的方式多得很,性价比给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一定需要比较器了?BLDC无感的方式多得很,性价比给出数据!

给一个例子吧,客户要5uS短路保护,ADC采用来不及了吧,总要想个什么办法吧,办法其实就是费用。

的确,BLDC无感是不一定要用比较器的,这个demo也是用ADC采样反电动势的。

同ST003比价格是没有问题的,st003曾今3元,现在st003的价格你说多少?是1.5, 1.4,1.2,,,?

给我一个ST的参考价格,哪有比不过的?

楼主:
感慨一下:

芯片要发展,要比牛,比价格最后大家都没有钱赚,研发投入不足,始终落后于人。

这个论坛,其实保守人比较多,你说价格低,他说你性能不好,你说比性能,他说要价格低;

还没有看文档,就开始说文档七乱八糟,数据不公开。

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就有那么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慨一下:

芯片要发展,要比牛,比价格最后大家都没有钱赚,研发投入不足,始终落后于人。

论坛就这样,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说啥的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慨一下:

芯片要发展,要比牛,比价格最后大家都没有钱赚,研发投入不足,始终落后于人。

支持快速启动,快速刹车不?

支持 PWM 和 模拟量调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就这样,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说啥的都有。

老大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快速启动,快速刹车不?

支持 PWM 和 模拟量调速不?

1、曾经合作个一个项目,在0.xS达到好几万转的速度,是用宏云另外一个芯片做的,这款芯片也有类似配置,应该问题不大。
2、有的项目要求快速刹车,如电动工具,在上面那款芯片中也有尝试,这款芯片应该问题也不大。
3、PWM调速和模拟量调速都可以支持:
进一步说明,如果是无感,可用PWM2捕获周期和占空比来调速,也可以把PWM输入做RC滤波成模拟量,ADC采集来调速,demo代码中是用滑阻(模拟)调速。
如果是有感,PWM2可能用于了霍尔捕获,就要想其它办法做PWM捕获,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用t1 gate做捕获占空比;或者反过来,用gpio做霍尔捕获,PWM2做周期和占空比捕获。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曾经合作个一个项目,在0.xS达到好几万转的速度,是用宏云另外一个芯片做的,这款芯片也有类似配置, ...

你是原厂? 年后可以合作下,要求不高,只要能快速启停、PWM和模拟量调速、稳定可靠就行。  不过电压要做到耐压100V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demo程序,不含定位,BLDC用变电感法,一般电机都可以定出了。

有没有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原厂? 年后可以合作下,要求不高,只要能快速启停、PWM和模拟量调速、稳定可靠就行。  不过电压要做 ...

我们是原厂的合作伙伴,原厂有些项目忙不过来,我们会合作一起做。您可以直接联系原厂。

楼主:
BLDC-无反转无振荡-可变电感法启动,几乎可以100%启动成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3335-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这篇帖子很有用。

好像我们在这篇帖子里也聊过:

谈谈无感BLDC的定位、带载启动、高速,电动工具三要素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7043-1-1.html

原理没有问题,把握好细节,应该会做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BLDC-无反转无振荡-可变电感法启动,几乎可以100%启动成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3335-1-1.h ...

你得重载起步,电流和其中一相电压波形,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得重载起步,电流和其中一相电压波形,看看呗

那个项目已经移交客户了,客户有要求,不方便贴波形。

建议你买一个大有的电钻,测试一下波形,大有的产品做的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项目已经移交客户了,客户有要求,不方便贴波形。

建议你买一个大有的电钻,测试一下波形,大有的产 ...

大友用的是技领,我看过这个板子,只是没有测试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友用的是技领,我看过这个板子,只是没有测试波形

这种启动对芯片的性能要求并不高,好多家的芯片都可以实现,关键是算法本身,测量一下波形,或许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一个例子吧,客户要5uS短路保护,ADC采用来不及了吧,总要想个什么办法吧,办法其实就是费用。  ...

5uS短路有点扯淡了,电流上去到过流点,都不只5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5uS短路有点扯淡了,电流上去到过流点,都不只5uS

大哥是个勤奋的人,这么早就回帖子。

管它短路保护要求是几uS呢,只要控制器能满足客户需求就好。

网友G:
ADC转换时间2us,电转速应该能做到10W

网友H:
用P管发热不会很严重?

网友:
关注一下,希望越来越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P管发热不会很严重?

4606是N+P,小功率时还好,功率大时换其他的MOS型号,或者改用NMOS,用三个三极管驱动,或者用集成半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C转换时间2us,电转速应该能做到10W

老大是高手!

我们尝试过把ADC转换速率提升到的1MSPS左右,发现ADC的效果也还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大是高手!

我们尝试过把ADC转换速率提升到的1MSPS左右,发现ADC的效果也还行。  ...

看了下原理图和源码,发现主要是返电势非PWM同步采样导致的。(有100nf的滤波电容)
新塘的003芯片800k的ADC采样率,无电容PWM同步采样,可以做到25Wrpm电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原理图和源码,发现主要是返电势非PWM同步采样导致的。(有100nf的滤波电容)
新塘的003芯片800k的 ...

佩服!

003Plus的MCU 24MHz频率高于新塘的16MHz,PWM频率73MHz就更高了,以您这样的高手,定能玩出不少高水平的产品!

楼主:
V2.0修复了部分过流保护的bug。

此软件的过流保护部分有三重,构成如下:

  • 长时间不换相,定时保护
  • ADC采样电流,过流保护
  • 运放-比较器过流保护

网友F:
引用 楼主:
V2.0修复了部分过流保护的bug。

此软件的过流保护部分有三重,构成如下:

这个软件一共有哪些功能呢

网友:
这个定位是怎么做到的,大佬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软件一共有哪些功能呢

这个软件支持有感和无感2种方法的方波控制。

有感时,硬件上通过跳线帽选择霍尔信号输入,有感启动没有反转和抖动。

此软件的无感中,没有提供定位功能,所以启动会有抖动和反转现象, 但BLDC可以用变电感法实现定位,达到无反转,无抖动启动的效果。

此软件支持调速功能,电压,电流保护。
还可以通过宏定义实现正反转功能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支持有感和无感2种方法的方波控制。

有感时,硬件上通过跳线帽选择霍尔信号输入,有感启动没有 ...

貌似无感无刷里面有定位这个功能

网友(2019-02-21):
标记下,有需要的话再用起来。

网友:
这个软件里到底有没有支持无感定位功能?

网友(2019-04-15):
mark,将来有用

网友(2019-05-26):
这个ic不知道是不是主要针对无刷电机而开发的呢

网友I(2019-12-07):
楼主联系方式多少?我们公司项目正在选型需要高集成度的BLDC FOC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联系方式多少?我们公司项目正在选型需要高集成度的BLDC FOC控制器

我们在上海,能提供无刷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V2.0修复了部分过流保护的bug。

此软件的过流保护部分有三重,构成如下:

测试发现中断执行函数执行最大值有56us,会不会影响运行?(PWM=20KHz,50us)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原理图和源码,发现主要是返电势非PWM同步采样导致的。(有100nf的滤波电容)
新塘的003芯片800k的 ...

AD做反电势 做到这么高的转速???
有没有用ad阀值中断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D做反电势 做到这么高的转速???
有没有用ad阀值中断功能

没有,我们的adc只做到15wrpm 再高换比较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我们的adc只做到15wrpm 再高换比较器了

那不错   ad没有这个快的速度   6步换相,每一步要采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不错   ad没有这个快的速度   6步换相,每一步要采集几次

最少四次吧

网友:
那你的pwm速度得要多少

网友(2020-04-16):
看了程序,没有30度提前换向,高速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mark 正好在弄吸尘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我们的adc只做到15wrpm 再高换比较器了

ADC  做到15W转每分钟???  400us一个电周期    ,也就是一拍才66.7us     那你pwm频率是多少

网友(2021-10-17):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原理图和源码,发现主要是返电势非PWM同步采样导致的。(有100nf的滤波电容)
新塘的003芯片800k的 ...

你们用的N76E003做无感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