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用36v驱动dc24v电机,接pwm调速器可行吗

楼主(2019-01-21):
直接用36v怕会烧电机,如果接一个简单的单极pwm调速器是否可行,是不是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A:
不可以。瞬间还有36v。你需要串大电感接dcdc拓扑。

网友B:
烧毁电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注意流过线圈的电流有效值不超标就行。其他的比如绝缘问题在你的这个情况不用担心。
这么干临时或者应急用用可以的,你还要考虑万一失效怎么办,比如PWM死机后100%占空比、MOS击穿等等的,36V直加到电机上且不论烧电机,也许会造成更大故障

网友:
自己玩肯定没问题。

楼主:
看来还是不能这么干,风险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瞬间还有36v。你需要串大电感接dcdc拓扑。

电机不就是个大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毁电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注意流过线圈的电流有效值不超标就行。其他的比如绝缘问题在你的这个情况不用担 ...

加个硬过流保护就是了
这都不是个事
主要还是考虑小行星撞地球的时候可能楼主的电机会被拍扁。。。

网友C:
pwm再并联一个电容,不就好了,而且电机非常皮实

网友:
肯定不行的! 换电源吧

网友:
当然可以,参见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wm再并联一个电容,不就好了,而且电机非常皮实

pwm输出再并联一个电容,你确定试过吗?并联电容后电机两端的电压难道不是被电容给滤波稳定在36v了吗?

网友:
楼主,直接66占空比的方波即可,没有什么不妥,一直这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wm输出再并联一个电容,你确定试过吗?并联电容后电机两端的电压难道不是被电容给滤波稳定在36v了吗? ...

PWM加电容相当于低通滤波。PWM 模拟的dac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加电容相当于低通滤波。PWM 模拟的dac就是这个原理

pwm模拟dac是串联有电阻吧。你自己实验就知道了,一接电容电机立马接近占空比100%的转速,电容越大越接近。
在pwm导通周期,因为没有电阻,电容瞬间充满电达到100%电压,pwm斩断周期就是电容放电过程,电容越大放电过程电压跌落越不明显,越接近100%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