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异常

楼主(2019-01-21):
使用两种类型的18B20温度传感器,一种原厂封装的TO-92,一种带金属外壳的,测试发现TO-92封装读的出温度不准,比实际温度高出5到6度,反而带金属外壳的那种温度是准确的,用空调设置的温度及DHT11读出的温度做参考。

TO-92 封装的DS18B20读出的温度24.3度,带金属外壳的DS18B20读出温度是18.3度,DHT11是18.2度,空调是18度停机中。

在读所有的DS18B20 ROM内容和RAM内容,程序中都带CRC对比,没有出现异常问题。

所有的DS18B20 64位的ROM都正常

网友:
焊接在板上,会不会板子工作有温度通过脚传上去

楼主:
边上没有发热的元件啊

网友A:
把TO-92封装的DS18B20用导线延长后,再对比一下

网友:
据客户说,他也买到一批不准的18b20,,,可能有批次不良品???

网友:
国产高防兼容的?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建议使用单线供电,重要的是1秒读取一次,不要快。

楼主:
单独电源供电,数据线上拉4.7K,温度转换与读取之间时间隔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O-92封装的DS18B20用导线延长后,再对比一下

晚上回去用线把DS18B20引出来试试,看看是不是PCB板上有热源干扰问题。

网友:
工作的时候自身发热,这是老问题了,你可以断电等它凉下来,然后上电只看第一次的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
同样的程序,带金属外壳的没问题,说明跟程序关系不大。
看图片18B20端子靠近电源输入部分,是不是有线性稳压器发热造成板子局部温度稍高?亦或是18B20有问题

楼主:
刚才引出25CM的线,温度对了,是18B20离板子太近了,板上的元件发热影响18B20.

网友:
板子发热,最少有3度的误差,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