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库x86-64,怎么编译为ARM

楼主(2019-01-21):
安装jpeglib,解压完成后,编译-安装后交叉编译一直出错,后来发现我编译产生的动态链接库是x86-64平台的,必须要ARM平台的才能用,如果要编译成ARM的要怎么改呢

网友:
用ARM-GCC编译器交叉编译,交叉编译器安装和配置费时间,建议直接找编译好的比较省心。

网友A:
configure ARCH=ARM,还有那啥前缀什么的,自己找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ure ARCH=ARM,还有那啥前缀什么的,自己找教程啊

就是在config的時候指定要編譯ARM的就好嗎

网友B:
你这个给出的信息还是太少吧,

gcc 有很多版本,

我是通过 直接通过 apt-get install 装的 arm-linux-gnueabihf

版本是 gcc version 7.3.0 (Ubuntu/Linaro 7.3.0-27ubuntu1~18.04)

在编译时添加参数  -mcpu=cortex-a7  对应到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给出的信息还是太少吧,

gcc 有很多版本,

我的交叉编译编译器arm-none-linux-gnueabi-gcc,编译jpeg的库编译出来后总是x86的,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交叉编译编译器arm-none-linux-gnueabi-gcc,编译jpeg的库编译出来后总是x86的,用不了  ...

有编译工具了,那就是没有配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编译工具了,那就是没有配置对

嗯问题解决了,我重新编译一个ARM版的库,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