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上位机显示物体的姿态,有无简单教程?

楼主(2019-01-22):
网上有很多可以接收串口的姿态数据,然后三维显示物体的姿态的软件,但很多都是飞行器模型,而且都有广告和logo,我想画个自己产品的模型,然后把公司logo换成自己公司的,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没,之前没搞过上位机。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最简单的软件做法就是:预先做成不同姿势的图片,然后采集硬件的不同信号,显示出对应的图片。

网友B:
http://bbs.21ic.com/icview-432925-1-1.html
这里有个项目,里面的飞行器是3ds格式的文件,把里面的3ds换成你自己的模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最简单的软件做法就是:预先做成不同姿势的图片,然后采集硬件的不同信号,显示出对应的图片 ...

这不行,主要是跟客户展示的,精度0.1度的,还得看抖动振动测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21ic.com/icview-432925-1-1.html
这里有个项目,里面的飞行器是3ds格式的文件,把里面的3ds换 ...

非常感谢,我看看。

网友:
有个叫VTK三维显示开源工具包可以看看。

网友:
我用的C#+DirectX感觉挺容易上手见我发过的帖子
还有CSDN   https://blog.csdn.net/lin381825673/article/details/46908209
https://blog.csdn.net/lin381825673/article/details/4691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