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BB 和 WordPress 都在 OrangePi 上成功跑起来啦

楼主(2019-01-22):
从运行的状态来看,1GB 的内存明显不够,光是 phpBB3 (V3.2.5) 缓存就用了差不多 600MB。

所以,要是 git 服务(gitea)、phpBB、WordPress 三样东西同时运行,2GB 是起步,最好能有 4GB 内存。

由于 Pi 的性能远低于 x86,所以在交互式时,感觉有点像打游戏时画面掉帧,有点卡。

但毕竟是我一个人在玩,还没有觉得卡的难受,若有机会几个人同时玩的时候再报告。

网友A:
这个还不错。是不是可以自己做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错。是不是可以自己做论坛

是的,就是自己架设的论坛。

网友B:
点击RES那一列,会自动按照从大到小排序,这一列是真实的物理内存占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RES那一列,会自动按照从大到小排序,这一列是真实的物理内存占用情况。 ...

是的,程序真实的 RAM 使用量是那么多。但缓存那部分消耗很大,它影响了磁盘数据的吞吐量。

若容量不足会严重拖慢对文件的访问速度,这会导致网站的刷新呈龟速。

所以,内存大一点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楼主:
今天将文件共享也整好了,挂了一个 1T 的笔记本硬盘,

硬盘格式化成 ext4 格式,简单地测试了一下负载情况:

首先向共享目录里面 COPY 大约 100GB 的文件,都是 1080p 的视频;

因挂在 100Mbps 的路由器上,最大的速度也就 11.4MB,

所以 USB 的最大速度没用上。

此时 CPU 占用在 15% ~ 25% 之间,大多数阶段在 20% 左右;

然后分别打开 wordperss 和 phpbb 网页刷;

phpbb 明显要多占用一些资源,在 COPY 工作不停止的情况下,

phpbb 激活了几个进程和用户访问:apache2 、www-data 等等 ,

但加起来 CPU 的占用估计不超过 15%;

wordperss 类似,但占用比 phpbb 少个 2% ~ 3% 左右。

===================================

结论:

貌似 600MB 的缓存占用者是 apache2 和 MySQL ,同时开上面的任务并没有增加消耗;

内存还空闲了 100MB 左右(Pi 有 1GB 内存);

这几个任务同时开似乎没有对原来的流畅度没有啥影响;

CPU 的占用没有超过 50%,但对 SSH 连接的终端信息显示有一点点滞后的效果;

PS:补充一下

估计那些卡顿是网络带宽的占用造成的 ...

楼主:
东西到齐了,准备开工 ...

东芝的 SSD 没标额定电流

网友C(2019-03-11):
引用 楼主:
是的,程序真实的 RAM 使用量是那么多。但缓存那部分消耗很大,它影响了磁盘数据的吞吐量。

若容量不足 ...

OrangePi 什么型号?你运行这么多程序后功率多大?

网友D:
吼吼,楼主的后续报告呢?

是不是用的mainline kernel?

我用的感觉,程序不太吃内存,mysql会大一些,然后就是缓存加速,缓存比较费

然后usb2.0的io性能实在不行,如果下面挂个hub挂几个设备同时用,性能极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angePi 什么型号?你运行这么多程序后功率多大?

OrangePi pc2
========

运行的是 server 版本,一个 15W 的适配器就行了。

实际的功耗还没有测量,没时间测。

等夏天了,可能还要计算适配器的热保护功率折扣,大概七八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吼吼,楼主的后续报告呢?

是不是用的mainline kernel?

是 mainline kernel,1GRAM 的内存似乎也够用了,

在 USB2.0 的接口下,外挂硬盘的性能也够用。

访问 git 服务和 bbs 似乎没什么卡顿,

共享文件的存储速度基本上是 20~30MB,也就是 USB2.0 的上线。

目前遇到一个麻烦事还没解决,因为近期工作太忙没时间处理,

如果有兄弟解决了可报告一下,好让大家用的顺利。

=========
没解决的问题:
=========

长时间挂网(联通),偶尔会因 IP 切换导致系统崩溃,

不知道是否是联通服务器的问题,它也会导致路由器卡顿,

不过路由器会自己恢复,但 Orange Pi 无法恢复正常。

崩溃后的 OrangePi 硬盘文件被破坏,

重启 ssh 后无法登录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 mainline kernel,1GRAM 的内存似乎也够用了,

在 USB2.0 的接口下,外挂硬盘的性能也够用。

Orange Pi 无法恢复正常,崩溃后的 OrangePi 硬盘文件被破坏

需要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ange Pi 无法恢复正常,崩溃后的 OrangePi 硬盘文件被破坏

需要重装系统? ...

一直没有时间细查,只是 SSH 无法登录了,崩溃时终端一直不停输出 ext4 错误警告,等忙完这两个月再去研究,现在扔那儿没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