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X5815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1-22):
淘宝买了款电流表头,请问一下,BX5815是哪款IC?是ADC吧?

楼主:
也可能是一款数码管的驱动IC,还没检查连线

网友:
电流表?应该是个专用的24b的ADC

网友A:
本论坛有结论参考我曾经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有结论参考我曾经的回帖:)

给个链接吧。

网友B:
12位AD吧,这种表头我买过蛮多的,40多一个,当mA表用,蛮准的,能达到4位半的精度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3021-1-1.html   搜索下论坛      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位AD吧,这种表头我买过蛮多的,40多一个,当mA表用,蛮准的,能达到4位半的精度 ...

里面是so-8封装的表头9¥都有卖,,,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653114169443

这些二三十的都有,大概和lz的相似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20

本来客户要定做个表头功能,tb一搜索,直接让客户自己去买了,懒得折腾 严重打击开发积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有结论参考我曾经的回帖:)

牛逼,迟点我抄板后再确认一下

楼主(2019-02-22):
这两天终于有空,把表头电路抄了一下,BX5815与TM7707 基本吻合,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上图大家瞅瞅

我用示波器采了 MCLK,大约是2.5Mhz(探头10倍衰减)

SCLK

我去买一些TM7707的样片回来,换上去看看,是否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有结论参考我曾经的回帖:)

谢谢大牛指导

在淘宝上,百度上,搜索 BX5815  完全没有信息
不知道大牛是如何得知它是 TM7707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指导

在淘宝上,百度上,搜索 BX5815  完全没有信息

因为我用过TM7707,对他手册标称的参数记忆犹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用过TM7707,对他手册标称的参数记忆犹新

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

这个tm7707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用过TM7707,对他手册标称的参数记忆犹新

这个tm7707稳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终于有空,把表头电路抄了一下,BX5815与TM7707 基本吻合,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上图大家瞅瞅

感谢兄台提供的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终于有空,把表头电路抄了一下,BX5815与TM7707 基本吻合,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上图大家瞅瞅

这样项目现在做得怎么样啊,

网友:
真的很佩服我们这帮做技术的!

网友:
太厲害了,這都能猜到

网友:
电压最大可以测试到多少V?

网友(2019-08-28):
多谢大神们

网友(2020-11-15):
TM7707可以直接代换这颗所谓的BC5815吗

网友:
TM7707确定可以代替BX5815,问题是精度略有影响,暂时手边没有高位表验证

网友(2021-01-01):
论坛里果然神人辈出!正好也买了这款电压表头,效果正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