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知道这种互感器的采购渠道和大概价格

楼主(2019-01-22):
图中互感器开口大,适合设备上压好端子的电线穿过测量,电表中常用的互感器中心的孔没这个大。这种互感器使用硅钢片的设计,精度应该比电表中计量的互感器要低,价格也应该要低。空调行业有在用这种互感器,上面标着0057W。但是我淘宝上搜互感器找不到这种,是不是关键词不对。有谁知道这种互感器的采购渠道和大概价格吗?

网友:
这一般都是定做的

网友(2019-03-24):
找变压器厂定做的多,用磁环就行。标准件不一定电流刚好匹配

网友:
看我的签名

网友:
这种一般是定做的吧,你找做变压器的商家,给他个样品就行

楼主:
这种硅钢片的定制高频变压器的厂家没做过,现在找了使用磁芯的方案问下他们可不可以做,不过厂家还没找到材料。量少没动力搞。我这边也先常规互感器做,先不去考虑降本了。
1楼的的方案和磁芯的方案都是精度比较低,出来后全波整流,使用单片机自带的ADC直接测量电压,然后查表做分段线性补偿,参数直接写死的,不做校准,误差控制在±1A的范围。

网友A:
价格比电表用的互感器低还有可能,精度不太可能比电表高的。
如果不是非常在意成本,可以考虑电表用的互感器,各种各样的都用,选择面宽,而且都非常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比电表用的互感器低还有可能,精度不太可能比电表高的。
如果不是非常在意成本,可以考虑电表用的互感 ...

精度比电能表用的互感器低多了,测量空调电流不需要多高的精度,差个1A完全没问题。我做了9年的电表硬件研发,关于控制的精度范围是标准打4折至少。现在测电流按做电表的角度完全没精度可言:没有经过校准,一检,二检,出厂检。靠器件本身的误差特性加上软件上做补偿跟钳表相差1A以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