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不能屏蔽中断呢?

楼主(2019-01-22):
比如我在一个应用中用到了外部中断,假如我想让某一段时间内CPU只响应第一次触发中断的脉冲,那么我可以在第一个脉冲触发中断后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立马就把外部中断屏蔽掉(类似于按键的消抖)等一段时间过去后再打开外部中断,为什么在实际应用中不行呢?总是多次进入中断

网友:
标志没有清除吧

网友:
有的单片机的引脚INT中断可以屏蔽,有的单片机不可以,只能见到它心别烦

网友:
你可以用中断优先级来达成这个效果啊,这个优先级比别的高就好了······

网友:
在第二次外部中断使能打开前,先把其中断标志位清除。

网友A:
不同的cpu特性不同,楼主连用的什么cpu、使用的哪个中断都没说清楚。。。

网友:
可能是太快了,要一进中断就用asm关...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吧,楼主要试试先关中断,然后再清中断标志的逻辑。关中断有两种方式:中断向量表寄存器中断使能关闭,也可以把外部中断的相关寄存器关闭,可以都试试吧。旁边没有工具验证,只能说说自己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cpu特性不同,楼主连用的什么cpu、使用的哪个中断都没说清楚。。。

你好 是C8051 单片机,我想用C8051单片机的PCA模块实现STM8单片机TIM8定时器的单脉冲效果但是C8051单片机没有单脉冲功能我只能在PCA定时器溢出中断中关掉PCA定时器并且清除中断标志位 但是我发现进入中断后关掉PCA定时器他仍然还能工作

网友:
STM8是可以的。

网友:
進中斷後  清除外部中斷始能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