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打算掉头学习下基础,电磁波

楼主(2019-01-22):
14年学stm32,学得马马虎虎,可以点灯了.

16年学linux,断断续续,从入门到转行...但也不打算放弃.

18年学EMC检测,其实这不能怪我,我当初能了解到的信息就是:他们有个电子实验室,招聘电子工程师.
结果他们没有一个是搞电子产品设计的.体制内,领导更不懂.
人家压根就没觉得这个技术有啥意思.三个业务部门,就电子实验室绩效最差.
由于配的电脑是32位的戴尔灵越双核570...我觉得,这年可能主要是守一守机器就好了.这一年,确实只学了linux就是5个字母的英文...
顺带自己整理了一些电容/电阻/电感的资料,完成一个任务,也不让自己的专业知识丢得那么快.至少还有点存货.

19年,单位换新电脑了.一时间我甚至都有点不知道要干嘛了.
业务需要发展,去年7个人,总共做了60多万的检测.
7个人,一个主任,一个技术负责人,一个资料管理员,一个销售,两个EMC测试员(兼环境),一个环境测试员...
想了想,如果我现在还是学linux,肯定会被认为是个“异类”...
要帮客户做EMC整改,功夫又不到家.
去跑客户,又显得比较木呐.
继续只搞测试,又觉得不甘心.
唉.

学学电磁波吧,一直没搞懂,

光波,电场和磁场是同幅度变化的,那幅度都变小时,能量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
光波,电场和磁场是同幅度变化的,那幅度都变小时,能量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
楼主多分享,我们跟着学习。

网友:
多分享,一起学。

网友:
LINUX工资高,不要放弃,继续学,5G来了,LINUX大有可用之地

网友:
楼主哪个城市的?

网友A:
哈哈,lz你把光波当钟摆看,钟摆到敢底下时能量又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lz你把光波当钟摆看,钟摆到敢底下时能量又到哪了?

动能啊,动能和势能的转化.
可是 电磁波的 能量不是体现在 电场和磁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一起学习!

还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电生磁,磁生电,衡量电磁场的功率用坡印廷矢量(能流密度矢量)=电场强度叉乘磁场强度

网友C:
多大的暗室?搞EMC整改服务也不错了啊,顺便卖点磁环,电缆,工具,屏蔽材料之类的。
以前所在行业做电磁兼容试验都要排队啊,垄断都赚爆了,附近宾馆都是一房难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暗室?搞EMC整改服务也不错了啊,顺便卖点磁环,电缆,工具,屏蔽材料之类的。
以前所在行业做电磁兼 ...

3米法暗室,只有一个,目前客户量还不是很大.

赚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米法暗室,只有一个,目前客户量还不是很大.

需要推广啊,现在很多检测机构都在拉客户,而且在建的暗室也不少,安捷伦,R&S也大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推广啊,现在很多检测机构都在拉客户,而且在建的暗室也不少,安捷伦,R&S也大赚 ...

是的,连着做仪器集成软件的单位也赚.

网友D:
光波是电子轨道能级跃迁辐射出来能量,自然相对来说是脉冲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波是电子轨道能级跃迁辐射出来能量,自然相对来说是脉冲能

能量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量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啊.

是可以被吸收啊 ,被光照的物体发热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被吸收啊 ,被光照的物体发热就是

讨论在真空中传播呢?

网友E:
电磁波的难点在于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波的难点在于看不见

是,基于视觉的学习者总想图像化.

网友:
要学电磁波実际應用的知識,不要太管理論,知道結果和簡單計算工式即可,最重要的是簡化思路,因果關係要弄清楚。天線測試和相關設計基本原理要知道,业餘无綫电网站是不錯的起始点 ,   EMC 測試是不錯的行业,

网友:
要學習电磁波實際使用的知識,不要太管理論, 基本公式和使用方法搞懂就好,思路最重要,因果關係搞清楚, 天線測試和基本設計公式方法要融匯貫通,业餘无綫电网站是不錯的起点。

网友:
楼主的学习计划是,1~11月看数学,12月前三个星期看电磁通论,最后一个星期解麦克斯韦方程组

楼主(2019-04-19):
昨天看了有关“真空”的介绍.
"空"≠"无"..
没有任何物质的真空虽然不存在.
但是即使存在,物质也可无中生有...

电磁波.慢慢学.

网友:
看看能否找到国外的教材学习。想起大学的时候,也想自己学电磁波。弄了一本《电磁学》,翻进去第一页,一个剧恶心的公式摆在面前——然后我就放弃了
想想初学如果不找到合适的教材,那是一种障碍。

网友:
那幅度都变小时,能量到哪里去了呢?    好像势能一样存储起来了

楼主(2019-05-23):
这几(十)天在看一本 电磁兼容的书.
书上关于传输线的概念:
对于非直流信号.一定是有两条或者多条线的.
传输线上面传播的是导行波...
而且这个导行波是在两条或多条线上以及线间的媒质传播的.
这样来看,就很容易把空间电磁波和导行波联系起来了:
都是波,从两根线中间,漏出来.就成空间电磁波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明明上课讲过的,可是就是听不懂~

楼主(2019-06-25):
电场的方向就是天线极化的方向.
电磁波 有 线极化波 圆极化波 椭圆极化波..还有左旋和右旋...

网友:
电磁波貌似挺难的吧!大学学过,没怎么学懂,混过去了

网友F:
极化方向这个没啥意思,电池波是横波,这是初中知识,这一点必须知道

横波极化方向和发射天线有关,发射天线一般模型是半波偶极子天线,接收天线也是半波偶极子,天线互换也是基本章节

收发天线平行,接收天线的电场感应最强,收发天线互相垂直的情况下,接收端感应最弱

在发射天线处放两个天线,互相垂直,馈电信号相差1/4λ,这就兼顾了广大看收电视群众天线指向问题,这个发射天线就是圆极化的

这两个垂直的发射天线,哪一个的信号滞后1/4λ,就出现了左旋和右旋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极化方向这个没啥意思,电池波是横波,这是初中知识,这一点必须知道

横波极化方向和发射天线有关,发射天 ...

谢谢大侠.
按照大侠所说,圆极化就是两个线性极化的叠加咯?
那么归根到底,线性极化才是最基础的?

网友:
啥培训啊,还要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