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手工画PCB中遇到问题

楼主(2019-01-23):
用AD10 手工画电路板,手工走线时,每到元件焊盘时,总是不让连上去,画的线总是往旁边跑,请问应如何设置?在哪里设置?诚信求教。先谢谢了。

网友:
走线的net和焊盘的net一致??

网友:
net一致?走线间距符合规则?

网友:
你设置的安全间距规则有问题,线与SMD PAD的安全间距; 不信的话,你反着来,线从SMD PAD拉出来是可以的

网友:
可能是焊盘周围画了圈禁止布线?

网友:
楼主没画原理图,直接画PCB?net设置一样了可以了

网友:
智能走线选项先看看

网友:
net对不上

楼主:
我原先在另一台电脑上画是可以的,并没有给焊盘设net,即所有元件的焊盘都是“not net”。我觉得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可是原来怎么设置的忘记了。

网友:
画线的时候  按shift+R试试

网友:
安全距离

网友:
O+P ->PCB Editor->Routing 有个模式选择,选择ignore哪个选项试试,可能是你需要的

网友:
没网络标号 对不上

网友:
        规则截图看看,还要走线的截图,不行就上传文件

网友:
就是,这是没生成网络图闹得吧,在哪里设置我现在也不记得了,好久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