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C的金手指工艺怎样了?

楼主(2019-01-23):
RT,以前做过PCIE的,倒角切的惨不忍睹,坛友有做过的发图看看。

楼主:
人气很不旺,没人做过吗?

网友:
上次直接小批量1次两款PCB没做倒角。而且还是标签上写着要倒角,最终一个都没做.

然后寄过去补的,做出来也是惨不忍睹

网友:
搭车同问,电金的工艺是否可以做?  做沉金的说是不能多少插拔,那一般沉金的插拔次数大概在什么范围?

网友(2019-04-25):
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嘉立创的目前只能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