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调试 RT1052 时,只要出现死机,JLINK 就连不上

楼主(2019-01-23):
用 JLINK 调试 RT1052 时,只要出现死机,JLINK 就连不上了,无法调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的jlink硬件版本是多少?还有JlinkArm.dll的版本是多少的?我这里使用6.32i一直很稳定。

网友:
编译器是Keil什么版本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