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这个布线形状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1-23):
见下图,JPR1这个布线有什么作用?这根PCB走线是9V电源线。

网友:
冗余设计,调试的时候方便断开和再连上,等同于0R电阻,也可以当简易保险用

网友:
调试用的焊盘割断或焊接起跳线作用

网友:
这个有的应用场合是需要连在一起的。另外一些场合是需要断开的。就来这么一个。

网友:
应该是跳线呗

网友:
决定是否向外供电

网友:
相当于跳线帽

网友:
跳线?可是铜皮是连着的啊,需要割断吗?为什么要做成这个形状?

楼主:
如果是跳线设计的话,为啥不直接放个0R电阻呢..

网友:
调试的时候割开量电流,批量时不用处理。

网友:
测试用,割断,又焊上,,,,狠简单的放线+TopSolder 线 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跳线设计的话,为啥不直接放个0R电阻呢..

你图没有发全,试着分析下:1 拆电阻要用加热工具、2 存在不良的可能、3 可能这个面没有其它贴片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跳线设计的话,为啥不直接放个0R电阻呢..

加电阻是有成本的,电阻成本,焊接成本,测试成本,不良返修成本。

网友:
都写了JPR了啊,jumper啊

网友:
都写了JPR Jumper

网友:
平常这里顶针顶上就测电压用,单板测试的时候,如果发现不对,割开可以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