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对蓝牙耳机和音乐文件,在不同手机上播放效果一样吗

楼主(2019-01-23):
同一对蓝牙耳机,支持蓝牙5.0.同一个APE或者WAV文件,在不同的安卓或者苹果手机上播放,音质是不是一样?按道理 是纯数字传过去应该是一样。除非手机是先line out到蓝牙模块,再由蓝牙模块传过去。应该是纯数字不经过line out到模块吧?

漏了说,同一个播放器,如同样用poweramp,相同EQ配置。

网友:
我觉得是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严格来说,肯定不一样,因为手机蓝牙模块性能肯定不同,这会影响到蓝牙耳机接收数据的性能!

网友:
要看手机和耳机各自支持什么蓝牙音频编码,和优先编码是什么,不同的编码音质差别太大。

网友:
非常不一样, iOS 用 aac, 安卓用 SBC, AP TX都是有损压缩。

网友A:
蓝牙没有无损传输, 都是有损压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没有无损传输, 都是有损压缩的。

但A2DP支持 44.1K 16bit

网友B:
肯定不一样,手机使用的不同品质或者参数的喇叭,不同的音腔设计,即使电子部分一模一样,出来效果也不一样,何况不同厂家电子硬件设计功力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A2DP支持 44.1K 16bit

A2dp 下面的codec 是什么?支持不代表无损?

网友:
安卓8支持 aptx hd , ldac, 都能达到CD 标准,都是有损的。

网友:
肯定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现在蓝牙音质最好的是sony的ldac,网上评测的情况是,不同的播放设备ldac的实际出来效果也是有差异的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不同设备ldac虽然有差异,想必也是很小的,除非有负优化的,一般人也听不出来吧,毕竟能分辨320kps和无损的,普通人十中无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一样,手机使用的不同品质或者参数的喇叭,不同的音腔设计,即使电子部分一模一样,出来效果也不一样,何 ...

都说是了同一对蓝牙耳机。

网友C:
手机方案不一样的话是不一样的,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方案不一样的话是不一样的,试过

差别大不大?主要体现在哪里?

网友:
没注意看那么多条件,只是同一蓝牙,同一文件,还是好几年以前

楼主:
A2DP协议决定了码流只能328K,要做到无损只能升级A2DP协议。

楼主:
A2DP又包括4种编码格式:
以下当前较为常用的几种音频传输格式和支持厂商。下面按照编码的码率由低到高列举。

SBC (Sub-band coding,子带编码)

最早的格式应该是SBC,SBC是A2DP(Advanced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蓝牙音频传输协议)协议强制规定的编码格式。所有的蓝牙都会支持这个协议,所以所有的蓝牙音频芯片也会支持这个协议。SBC编码在传输时的码率具体参数未找到,根据sony官网宣传给出的资料,是:328Kbps,44.1KHZ。这个码率其实和高品质的MP3差不多。但因为蓝牙传输中间设备是需要转码,以MP3文件为例,转码过程为 MP3->PCM->SBC->PCM, 每次转码都会损失细节,导致SBC的听感会比原始的MP3要差。

ACC(Advanced Audio Coding,高级音频编码)

ACC是杜比实验室为音乐社区提供的技术,是一种高压缩比的编码算法。实际体验上都认为同样的码率下面,ACC的听感比MP3好,apple上面ACC的音频很多。所以现在的iphone的音频传输格式也都是acc格式,码率与SBC相当,但听感据说好于SBC。因为没有做过严肃对比,暂且认为稍微好于SBC。

APTX

APTX是CSR公司的专利编码算法,在被高通收购后,APTX在安卓手机里面推广力度很大。 官网:http://www.aptx.com/  在官网中的支持设备中看到了oppo和nokia的身影~

根据官网介绍,aptX分为三种:aptX,aptX HD和aptX Low Latency,根据名字可以认为,分别是传统aptX,高品质aptX(估计是提高码率)和低时间延迟aptX(在看视频和打CS的时候时间延迟就很重要了)。所以aptX其实传输码率估计也不高,可能和前面两者差不多,但是得益于高效的编码,使得声音保留的细节更多,实际听感好于前面两者,aptX的宣传也是称其可以达到CD级别的听感。

LDAC

现在轮到大法出场了,大法很简单粗暴的提高了信道,在支持LDAC的设备上面,蓝牙的通信码率接近1M。

LDAC可传输约3倍于普通Bluetooth*1的数据(在最高990kbps的传输速度下*2),让你在无线情况下欣赏Hi-Res Audio*3音乐时,可以聆听到接近Hi-Res Audio的音质。
在这么高的传输速度下面,传输无损音乐成为了可能。当然,这种近乎私有协议的传输格式,也导致现在只有少量设备兼容。 但毫无疑问,LDAC在传输速率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使得传输的音频品质更高,听感自然是最好的。

楼主:
我耳机应该是AAC,我无论选择哪个最后都是回到AAC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蓝牙的A2DP编码中目前最高清的是LDAC。码率接近1M。支持LDAC的耳机都好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是了同一对蓝牙耳机。

审题失败,哈哈

楼主:
没有一种是真无损吧?

网友:
对于那些水电火电有区别的人来说,肯定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蓝牙的A2DP编码中目前最高清的是LDAC。码率接近1M。支持LDAC的耳机都好贵。 ...

不贵吧,最便宜也就四五百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贵吧,最便宜也就四五百块钱吧。

我那个才99,音质还可以。AcC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才99,音质还可以。AcC的

还是喜欢LDAC的,就是好多手机不支持,不过还好锤子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喜欢LDAC的,就是好多手机不支持,不过还好锤子是支持的.

音响最重要的线材是喇叭。所以我觉得328K和1M之间肉耳区分不到的情况下,耳机的声音重放效果变得更加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音响最重要的线材是喇叭。所以我觉得328K和1M之间肉耳区分不到的情况下,耳机的声音重放效果变得更加重要 ...

不知道这个99的耳机,喇叭能比索尼支持ldac的好多少。
PS:肯定能区分得到,当然,如果你区分不到,确实没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99的耳机,喇叭能比索尼支持ldac的好多少。
PS:肯定能区分得到,当然,如果你区分不到,确实没 ...

在知道的情况下应该能区分。没有用过好耳机,限制了想象力。99元肯定比不上400多的索尼了。

网友:
这个就是抄LDAC的,还吹牛逼说比LDAC也厉害,而且不是整天吹牛逼的华为做的,吹的跟是他们做的一样

网友(2019-08-13):
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