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给PCB增加Logo的简单方法大全

楼主(2019-01-23):
最开始用的是这个帖子提供的方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73ccafc3

后来发现一个另类的方法,把各种logo弄成字体
好处是可以随意调整logo大小,而且还不失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21dc3bf5

再后来发现一个简单的方法,Ctrl+C  Ctrl+V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a24e7a5d
不过由于word版本不同,菜单经常找不到

不过Ctrl+C和Ctrl+V的方法确实是简单
经过摸索发现可以不用经过word直接操作的方法
第一步  找到一张纯色的图片,不一定必须是单色位图
然后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打开

然后全选(Ctrl+A)  Ctrl+C    打开AD新建PCB文档(我用的是AD17,其他版本没有测试)  Ctrl+V

成了!

不过大小不合适咋办呢?
第三步  右键  ->  联合  ->   调整联合线大小
这时候鼠标变成选择状态,点击刚才粘贴进来的Logo即可

这时候Logo的四个角出现了可以调整大小的点,想要多大就拖动即可

最后再来一张3D图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网友:
厉害,多谢分享!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标记下,后续学习

网友:
画个圈圈,等会试。

网友:
万能的CV大-法,试试可用的版本范围是多少

网友:
AD16.1可用

网友:
不得了123123

网友A:
我AD16,复制粘贴后没反应,怎么回事
--------
解决了,因为图片太大,在旁边很远的地方贴上了,没注意
另外,复制word还有qq截图都不行,只能复制Windows画板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AD16,复制粘贴后没反应,怎么回事
--------
解决了,因为图片太大,在旁边很远的地方贴上了,没注意

复制word详见我最上面提供的那几个帖子的内容
第三个

楼主:
AD09都可行 , AD14不应该不可行才对
你看看是不是图片太大了
或者你把图片用画图另存为256色的bmp格式再复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AD09都可行 , AD14不应该不可行才对
你看看是不是图片太大了
或者你把图片用画图另存为256色的bmp格式再 ...

可以,但是内容丢失比较多了,还是用PCB Logo Creator好

网友(2019-08-06):
马克一下 方法很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马克一下,AD给PCB增加Logo的简单方法大全

网友:
方法好使~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总结,一直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
果然够简单

网友(2023-07-12):
AD给PCB增加Logo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