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K305输出应该输出12,现在0V~2.8V震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24):
LNK305输出应该输出12,现在0V~2.8V震荡是什么原因?

C3直流电压305V,
C6   5.84V
最早做的没有问题,后来改版后,焊接了2块板子都这样,请问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元件都是同一批,

网友A:
建议看看手册上的布板建议,一般和布板有关系

网友B:
兄弟,D4和D6的选型有问题,D4请用US1G吧,D6用1N4007,C7用50V的耐压吧,你为什么不按照PI给的型号来啊

网友:
楼上说得对,SS34反向耐压不足,D4、D6都换成快恢复二极管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D4和D6的选型有问题,D4请用US1G吧,D6用1N4007,C7用50V的耐压吧,你为什么不按照PI给的型号来啊 ...

如果是耐压不足造成的,那临时都换成1N4007应该问题解决吧,D4临时换1N4007应该顶多LNK发热大点,还有什么可能造成这种现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手册上的布板建议,一般和布板有关系

板子尺寸要求比较严格,以前尺寸基本是安装PI的 来的,难道真的和板子的布板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D4和D6的选型有问题,D4请用US1G吧,D6用1N4007,C7用50V的耐压吧,你为什么不按照PI给的型号来啊 ...

看了一下芯片的原理,D S导通的时候是c3电源 305V 因此SS34不合适 应该选择耐压大于305V 1.n倍,手册选择的是UF4005 耐压600V

D4临时换上1N4007问题解决了

还有两个问题 ,

12V电源上并联的3.3K电阻有没有必要一定要?

12V输出部分接的TPS70933 偶尔会烧掉,怀疑是不是电压瞬间超过了30V,这个怎么解决,(开始的时候12V并联的3.3K电阻没接,现在接上了,暂时没有出现问题,就在刚才TPS70933又坏了)

TPS70933的损坏和D4是1N4007有关系没?

网友B:
3.3K那个是假负载,如果你后面有负载,那么这个电阻可以不要,如果后端没有负载,又没有这个3.3K,那么电压稳不住,会向上飘
D4得用快恢复的管子,UF4005  US1G之类的管子
TPS70933把12V变成3V,压差很大的,如果后端电流不是很小的话,这个TPS70933会发热很厉害的,建议在12V和TPS70933之间串联1个电阻,这个电阻值15欧,功率2W

但愿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芯片的原理,D S导通的时候是c3电源 305V 因此SS34不合适 应该选择耐压大于305V 1.n倍,手册选择的 ...

有关系,4007反向恢复时间太慢,MOS关断期间可能导致输出瞬间过压,最好用US1G或者ES1G之类的

网友:
这类电源设计\下料\pcb布局都要仔细考究 或者 批量产品 不好控制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K那个是假负载,如果你后面有负载,那么这个电阻可以不要,如果后端没有负载,又没有这个3.3K,那么电压 ...

真的是因为压差太大,功耗大造成的问题,LNK 输出5v就没有问题了;看来我应该加个BUCK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因为压差太大,功耗大造成的问题,LNK 输出5v就没有问题了;看来我应该加个BUCK电路 ...

十几年跌跌撞撞就这么过来了,疑难杂症见识不少,所以说你一讲情况大致猜个七七八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跌跌撞撞就这么过来了,疑难杂症见识不少,所以说你一讲情况大致猜个七七八八 ...

这次D4我换成了US1M,又出现震荡输出了,这次震荡输出的频率比较低大概3s一次吧,我测量3管脚到1管脚,在不输出的时候是5.8V左右,当有输出的时候,电压7V多点,现在真搞不明白,就那几个元件,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手册上的布板建议,一般和布板有关系

这次也改了布线,还是会出现震荡输出

网友C(2019-05-29):
引用 楼主:
这次也改了布线,还是会出现震荡输出

LNK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也打算上这个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NK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也打算上这个芯片了

换的jlc贴片的就可以了,不知道啥问题,暂时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