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用电脑,有没有护眼显示器推荐?

楼主(2019-01-24):
电工长时间写程序画板子,眼睛很难受,有没有护眼的显示器推荐一下,最好24寸以上,分辨率高点。
网上说CCFL背光的显示器不伤眼,好像有点道理,LED背光的显示器确实很刺眼。是不是要买那种古董CCFL显示器比较好?

网友A:
我都是把显示器调整成黄色的没感觉舒服很多

网友:
分辨率调低,字变大,稍微远点看,应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显示器调整成黄色的没感觉舒服很多

我也把蓝色调成很低,有一定的防疲劳的效果。

网友:
然后再买一个防紫外线的眼镜,用了就回不去了

楼主:
LED背光感觉很刺眼,网上很多人说CCFL背光的比LED的好,有没有哪位用过的说说。
还有,如何分辨显示器是CCFL还是LED?

网友:
AOC的卢瓦尔系列不错我刚买了个

网友:
降低亮度

网友:
买贵显示器自然就好了,别老看屏幕尺寸,关键是3000以上的显示器有没有考虑,还是1000块的显示器里矬子里拔将军。最关键的是考虑一下背光模式,不要用PWM调光的会舒服一些,CFFL的背光倒是不错,但老古董的TN屏幕就算了,IPS或MVA视角会好很多;阳光直射的明亮环境就换高亮的HDR显示器,一般显示器就200尼特亮度,阳光下比较惨淡;颜色有钱就上广色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背光感觉很刺眼,网上很多人说CCFL背光的比LED的好,有没有哪位用过的说说。
还有,如何分辨显示器是CCF ...

现在买的显示器,没有CCFL背光的。如果想买非LED的显示器,请找二手显示器

网友B:
试试系统自带的夜间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系统自带的夜间模式.

就是觉得黄不拉几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系统自带的夜间模式.

已启用夜间模式

网友:
一直用护眼模式(黄色),需要适应1周

网友:
试下  f.lux   一直再用, 感觉还可以。

网友C:
我又来推荐一下Eizo显示器,你值得拥有,不管是没钱买二手三手,还是有钱任性入新货,你都值得拥有一次,都值得一试…有些东西单凭什么参数对比,为了参数而参数,根本就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来推荐一下Eizo显示器,你值得拥有,不管是没钱买二手三手,还是有钱任性入新货,你都值得拥有一次,都 ...

很高端很大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来推荐一下Eizo显示器,你值得拥有,不管是没钱买二手三手,还是有钱任性入新货,你都值得拥有一次,都 ...

Eizo有办公级的2K-3K+这种值得吗?还是只能买小1W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