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基础,想学安卓,请教Android Studio和Eclipse哪个好入门呢?

楼主(2019-01-24):
电工一个,一直搞单片机,有C基础,想学安卓,请教Android Studio和Eclipse哪个好入门呢?希望过来人给指条明路,感谢!

网友:
我觉得Android Studio好用,偶尔我用来写个简单安卓程序

网友:
不懂,但是潜意识告诉我,跟着官方走就是了。

网友:
其实 Android Studio 和 Eclipse 都差不多

网友:
都差不多,安卓开发Android Studio是主流

网友:
B4A更简单 只是国内用的人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我查了下资料,现在用Android Studio做开发的比较多。

网友:
android studio
跟楼主一样也是电工,前期我还用Eclipse 多,现在跟多新效果、方法都是基于Android studio的demo了,用Eclipse 还要移植工程,时间成本大(本来就只是跑起来看看效果,不划算)
现在android studio很好用了

网友:
Flutter可以观察一下

网友:
以前想学安卓,装了个Eclipse,用完发现还不如Keil好使

网友:
现在还有用eclipse开发Android的?除非老项目,新的全是Android

网友:
现在都是Android Studio 开发了   例程都是AS的

网友A:
如果安卓开发是煮菜,eclipse就是蜡烛,AS是煤气炉。kotlin就是立体厨房。dart就是京东机器人厨房。Flurter就是个鸟,可以飞但姿势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安卓开发是煮菜,eclipse就是蜡烛,AS是煤气炉。kotlin就是立体厨房。dart就是京东机器人厨房。Flurter ...

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这都什么年代了,必须as

网友:
Android Studio,比eclipse好用多了

网友:
如果要做android native层的eclipse比较好用

网友:
eclipse太老了,没有Android Studio好用吧

网友:
Android Studio感觉好慢

网友:
当然是Android Studio啦,以前就是用Eclipse,太卡啦,后面用Android Studio,不过有点不好的就是经常升级

网友:
ANDROID STUDIO一步到位

网友:
Android Studio 更智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安卓开发是煮菜,eclipse就是蜡烛,AS是煤气炉。kotlin就是立体厨房。dart就是京东机器人厨房。Flurter ...

鸟 跟 煮菜 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C:
如果楼主只是学Android来用,那么肯定是用Android studio , 目前市面上的公司基本不用eclipse开发Android了。
如果是想转行Android,那么不建议,还不如转到java web,目前市场上的Android开发已经饱和,初级开发很难找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只是学Android来用,那么肯定是用Android studio , 目前市面上的公司基本不用eclipse开发Android了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想学着玩玩,看到别人用手机控制下位机,根据很酷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鸟 跟 煮菜 之间是什么关系?

冬天冷了你总要和女朋友摩擦取暖吧。同理拍翅膀也是拍拍拍也可以取暖,取暖就能发热,发热就能起火,起火也就能煮菜了!兄弟,这就是她的原理!

网友:
AS的模拟器很慢怎么破?外挂真机肯定可以,但比较麻烦

网友:
所有第三方IDE基本都晚好几个版本了,现在都在使用官方的AndroidStudio

网友D:
那偶折腾QT不是走错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偶折腾QT不是走错方向了……

为啥这么想,QT短时间不会过时。

网友:
咋没人折腾微信小程序。 不需要APP的了

网友:
会vb的话,用B4A和vb差不多,前2天还试过国人的中文编程e4a买了300左右的,b4a花了49美金,给了注册文件软件不会注册,一直还是盗版用着,2个对比了下,还是b4a用着顺手,功能也强大点,虽然英文不行,用惯了vb,e4a还是经常习惯性输入英文

网友:
b4a还有个配套的软件,手机上安装打开后,pc端的软件可以直接下载真机调试,可以单步全速和设断点

网友:
买个正版后,官方激活论坛账号可登陆下载资料

网友E:
B4A真心不错的, 对于熟悉VB的来说,另外 还可以使用 B4I 转成iOS的APP

楼主:
看来搞安卓的电工不少啊!

网友:
我见到我公司的同事都是使用 Android Studio

网友:
简单应用E4A不错

网友:
直接eclipse+NDK

网友:
现在新学肯定是用AS啦,完全不用考虑!

网友(2019-02-25):
引用 网友A:
冬天冷了你总要和女朋友摩擦取暖吧。同理拍翅膀也是拍拍拍也可以取暖,取暖就能发热,发热就能起火,起火 ...

我以为鸟会在煮好的菜里拉屎呢

网友:
学习还是要找个硬件平台,看同事们在用4412板子,  Studio和Eclipse同时提供。有视频教程资料,C基础完全可以入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4A真心不错的, 对于熟悉VB的来说,另外 还可以使用 B4I  转成iOS的APP

有没有教程,和软件?
来一套,我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冷了你总要和女朋友摩擦取暖吧。同理拍翅膀也是拍拍拍也可以取暖,取暖就能发热,发热就能起火,起火 ...

但是我这个鸟可是会很多姿势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教程,和软件?
来一套,我学学

本论坛中就有的,搜一下B4A

网友:
想入门 Android studio , 各位有好的入门书可推荐吗?

网友:
软件的同事说,Eclipse 现在已经用的少了。。。各种开发平台都有了专用的ide。

网友(2020-01-10):
mark一下,曾经用过VBA,不知都入门B4A容易不

网友G:
推荐
Android Studio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推荐
Android Studio

赶脚as入门好难啊,就一个helloworld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赶脚as入门好难啊,就一个helloworld都不容易

搞过软件的,应该不是太难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赶脚as入门好难啊,就一个helloworld都不容易

界面布局,控件,消息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