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一个上位机配置STM32运行的软件思路。

楼主(2019-01-24):
最近有个项目:上位机配置相关工步,下发给单片机,单片机去执行。工步说白了就是各种条件相互组合,然后运行完一个工步,再去执行下一个工步。
(1)有条件逻辑:<,==,!=,<=,>,>=,+,-,△
(2)有相关循环逻辑:从某个工步开始循环多少次,然后到某个工步结束。
(3)有相关时间逻辑:某个工步执行30S后,再去运行下个工步。
示例如下图:

现在就是想不到一个好的软件思路,可以适应各种上位机组合出来的工步执行逻辑。
第一感觉:这玩意需求有点PLC的感觉。想过用状态机,一步步执行工步,但是又有循环、时间逻辑。

网友A:
脚本解析么?
看看micro python

网友:
这不是PLC吗?

网友:
对,这就是plc

网友B:
这个当然要使用到状态机的思路啊, 把涉及到的测试项目做成一个个统一接口参数的函数(函数里面包含 什么逻辑选择, 什么条件选择,循环次数, 测试结果转跳(继续下一个步骤、或转跳到某个步骤 或 结束测试)等等), 同时还要再做一个测试项目步骤管理的表(使用数组,链表等来做),运行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测试项目表格里面配置的内容来执行。 这样的话 测试项目与步骤就可以随便配置了。

以上是我以前做的一个上位机(测试系统)的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解析么?
看看micro python

好勒,去研究下这神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然要使用到状态机的思路啊, 把涉及到的测试项目做成一个个统一接口参数的函数(函数里面包含 什么逻 ...

高手,一眼道破,这个需求就是一个测试系统。

网友C:
你这是电池学习、老化的吧

下位机只接收指令,充电,放电,静置,停机。

所有逻辑都交给上位机,什么延时啊,报警啊

这样的好处,下位机程序成熟后,不用升级。上位机各种模板(多少延时,多少打循环)就行了。

上位机都有了,还给下位机加脚本,这不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电池学习、老化的吧

下位机只接收指令,充电,放电,静置,停机。

目前客户方案是这样,说业内也都这么做的。上位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异常之类,下位机要可以离线进行相关测试逻辑。

网友:
5楼的方法可实现。

网友:
我做过一个跟楼主相似度高达99%的东西,不过是公司的,不能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

网友:
单片机加lua啊,论坛里面搜

网友:
如果有上位机一直参与,建议上位机做这个工作。如果脱机运行,单台或者少量的话直接采购PLC来做,如果批量产品用,单片机跑lua是条路,不过要做好上位机配套软件,工作量也不小。如果想省事儿,淘宝有卖方案的,三菱的方案,直接下载到你的MCU里面,按照要求配好输入输出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