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部分乱码,定位到了电源问题,还没想出办法

楼主(2019-01-24):
用电脑的电源5V的,完美;用12V转5V,就会出现这个。。。
确定了硬件问题,1、外接12V一个是电源不纯,加了个电容就好了,2、还一个是GPRS模块,开机的前一段时间会导致乱码的无法看,后来就好多了。。。不过还是偶尔误码

两个板子自己供电,自己就乱码,但是,如果用一个板子给另外一个板子供电,被供电的板子居然不乱码

网友A:
STM32 吗?哪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吗?哪个芯片?

STM32F103C8T6

网友B:
最后一段话完全看不懂,没法分析

网友:
用示波器啊,示波器看看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段话完全看不懂,没法分析

串口1中断采用的是定时接收法,接收50ms超时人为是一帧,然后处理。。在处理函数里面随便加了两句话之后,居然不乱吗了。。。而串口助手显示的应该是串口1 发送的,跟接收函数应该无关,

网友C:
语无伦次。完全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语无伦次。完全不知所云!

重新整理了

网友D:
反正 我还是没有看懂。用示波器看波特率时候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 我还是没有看懂。用示波器看波特率时候正确。

已经修改了很简洁啊,注释那个函数,完全不会乱码,但是延时变得不准确了(差好几倍),生效那个函数,延时准确了,但是会出现乱码

网友:
逻辑分析仪,来一发,金沙滩,69元吧

网友:
也可能是震荡电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E:
发送函数重入了,来一发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用来控制ESP8266的把

网友:
很明显是 波特率不对。

网友:
建議嘗試更換晶體振蕩器看看

网友F:
调用 RCC_GetClocksFreq()  看下系统时钟设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送函数重入了,来一发

不太懂你说的,求解

网友G:
为什么不看看SystemInit里面写的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你说的,求解

就是上一个发送函数没执行完的时候,又有别的地方调用了发送函数
查查发送函数是否有限制条件,本次没发送完的时候,不该发下一次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你说的,求解

可能是上一个字节只发送了一半,又灌了一个新的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用 RCC_GetClocksFreq()  看下系统时钟设置对不对

读取了SYSCLOCK
[12:09:52.002]收←◆F=7200?00?

[12:09:52.987]收←◆F=72000000-

[12:09:53.972]收←◆F=72000000-

[12:09:54.959]收←◆F=72000000-

[12:09:55.944]收←◆F=7200000?

[12:09:56.928]收←◆F=720?000-

[12:09:57.915]收←◆F=72000000-

72M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看看SystemInit里面写的什么呢?

看了这个函数,没啥异常。都是以前的工程复制过来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再入问题也应该不是,因为刚才弄了测频率的代码,别的什么都不干,还是有这个现象

网友H:
发送函数被多个任务同时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送函数被多个任务同时调用了

刚才试了下,在没有任务启动前,死循环发送读取的时钟频率,也会有部分乱码,现在准备放弃了,用别的工程搞个模板再试试

网友I:
感觉时钟配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时钟配置不正确

现在用别的模板做了,确定了硬件问题,一个是电源不纯,加了个电容就好了,还一个是GPRS模块,开机的前一段时间会导致乱码的无法看,后来就好多了。。。不过还是偶尔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送函数被多个任务同时调用了

现在用别的模板做了,确定了硬件问题,一个是电源不纯,加了个电容就好了,还一个是GPRS模块,开机的前一段时间会导致乱码的无法看,后来就好多了。。。不过还是偶尔误码

网友J:
看你的晶体振荡器和设置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的晶体振荡器和设置的一样吗?

确定了硬件问题,一个是电源不纯,加了个电容就好了,还一个是GPRS模块,开机的前一段时间会导致乱码的无法看,后来就好多了。。。不过还是偶尔误码

网友:
不清楚为什么要发贴?你这贴有什么意义?自己跟自己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