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今天第一次遇到的STM32芯片抗不了百瓦射频辐射的...

楼主(2019-01-24):
是这样的,我们的无线发射设备,最近用了stm32芯片,本来使用中也基本上正常的,只是今天偶然条件下(手放在天线附近晃动时)发现其输出波特率变慢了,输出信号时也就启动射频发射,大概100瓦,就在板子上面直接射,天线离pcb高度约15厘米。没有死机没有功能混乱,就唯独波特率变慢了,而且这个慢也是很奇特,是逐渐变慢,比如前面几个脉冲是比较正常的宽度,随着时间进行宽度就逐渐变宽了,发射完后下一次又会如此出现。
系统使用外部无缘晶体出现的,换成内部rc后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入行以来第一次遇到,一个是以告大家,然后就是如果有人有任何思路可以指点一下解决之道。

网友:
换成有源源晶振喽

网友:
用有源晶振吧

楼主:
是的,但是现象很奇怪,为啥会慢慢将频率变低?难道是射频信号辐射到晶体上面

网友A:
自从一个项目无源晶振出问题以后,之后所有的STM32电路全换成了有源晶振,表现良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现象很奇怪,为啥会慢慢将频率变低?难道是射频信号辐射到晶体上面 ...

手一抖就发出去了。
射频信号辐射到石英片上面引起压电效应什么的?所以导致频率变低了?

网友:
无源晶振换个好的牌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一个项目无源晶振出问题以后,之后所有的STM32电路全换成了有源晶振,表现良好。 ...

成本吃得消?

网友:
stm32和晶振区域加个屏蔽壳试试?

楼主:
主要是现在想看看有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原因,至于解决办法我肯定是有的了,这个不用担心,并不是其他一些网友说的按一下对讲机就死机啊重启什么的。因为100瓦就在板子上射着不会司机,只是时钟变慢了,大概慢了20~30%

网友:
晶振外壳焊根线接地试试

网友:
高功率射频信号会干扰到模拟信号。
一般不会干扰数字信号。

我们测试发现1W的433M射频 很容易就把开关电源干扰出问题了,包括明纬的一款电源就扛不住。
测试过包括焊台,示波器。。。都会被干扰出问题。距离远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做的射频无源晶振都要外壳接地,特别是做中频,就怕干扰到发生问题。

网友:
在晶振的两根时钟线上并上1MΩ电阻,不知有没有效果。

网友:
为什么会有百瓦量级的射频照到板子呢?

网友:
百瓦量级的射频?什么频段? 百瓦量级已经很大了,受干扰很正常,靠得近还可能会烧坏呢,已经是小功率微波炉了

网友B:
百瓦级的估计是基站产品了,必须全屏蔽了不然扛不住,0.2W 100MHZ 旁边5圈线圈接个LED就很亮了。

网友:
好奇100W的射频发射,对人体有害么?

网友:
好奇镶的金属的假牙会不会发热

楼主:
哈哈,的确是百瓦级别哈,直接射的目的是就是看看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平时产品都是这样直接去掉屏蔽措施直接射的,也是了好多种芯片基本上都是能正常工作。除了这次stm芯片频率跑了,基本上也是正常的。所以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找出频率变了的原因是什么,前面朋友说的并个电阻我试一下,尽量减小电阻值看看能不能排除这个问题

楼主:
至于辐射本身,肯定是有的,这里不去探讨辐射对人的影响,只说对其他电器的影响,带屏幕的设备比如一些crt的示波器什么的,屏幕肯定闪烁了,一些液晶的屏,比如笔记本电脑,有些直接黑屏不亮了。自己板子正常工作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瓦级的估计是基站产品了,必须全屏蔽了不然扛不住,0.2W 100MHZ 旁边5圈线圈接个LED就很亮了。 ...

0.2W的射频功率,接个LED就亮了。。。是指LED不带电源,接上几个线圈靠近射频源就点亮了?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W的射频功率,接个LED就亮了。。。是指LED不带电源,接上几个线圈靠近射频源就点亮了?什么原理? ...

LED总有管脚嘛,管脚就是振子,接受电磁波,然后LED本身有电压了就亮,

哦哦,看错了,上面说的是还接了线圈,我就说难怪0.2W就可以感应那么大的电压,我现在这个是不要线圈。。。

网友:
是不是可以将系统时钟通过单片机一个管脚输出,用示波器观察确认。

网友D: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楼主从事航空航天类的吧,百W不稀奇哈

网友:
我们这儿以前有个电视台晚上老张家灯泡都发红的

网友:
100W什么频率?有可能和STM32内部倍频后主频发生交叉干扰。
1是单片机系统电源做增强滤波,加屏蔽罩,2是把天线远离单片机部分(100W非常大了,必须外置专用天线)

网友:
晶振外壳焊根线接地试试
还有100W 没有接好天线的话  很恐怖

网友:
2G通信,上电的时候天线离地太近也发现过单片机死机的现象。

网友E:
估计是发射信号让晶振上电容参数变化了,让晶振振荡失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现象很奇怪,为啥会慢慢将频率变低?难道是射频信号辐射到晶体上面 ...

晶振外壳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肯定是辐射导致的,但是到底是辐射到硅片上引起的还是其他外设RC引起的不就是来发帖验证嘛
个人估计晶体本身受影响可能性更高,或者说晶体相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发射信号让晶振上电容参数变化了,让晶振振荡失准。

个人猜想应该是晶体本身的石英片受影响导致

楼主:
统一回复前面的网友说的解决措施,
1.晶体外壳接地什么的,这些基本方案肯定早试过的哈,而且现在是用的很小的贴片晶体,外壳本身就是接地的,不是那种直插的外壳是独立的;
2.家屏蔽什么的这类措施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案,本来正常做法是设备外壳采用常规做微波的腔体方案,都是几室一厅的结构,这里我是电路板直接裸露,故意考虑受辐射的影响,看看这款芯片是否扛得住;
3.让天线效果更高,理论上只会让电路受辐射更厉害,不在讨论范围;
4.同样,天线原理电路板什么的,也不是本次讨论之列,因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板子受辐射,考虑设计和芯片是否扛得住;
5.处理芯片并没有死机,所有运行流程和逻辑都是对的,只是瞬间频率变了,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设计方案是经受住了考验的,目前认为芯片时钟电路或者外面的晶体电路有问题。

网友:
量一量晶振输出的频率变了没

楼主:
任何常规的在线测量手段都因为那么大的辐射变成不可能/不可靠/不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发射信号让晶振上电容参数变化了,让晶振振荡失准。

重大突破,

目前来看真像你估计的这样,晶体负载电容换成高大上的ATC电容后好像就好了   至少当前的状态下对了,也不排除多换几家的晶体也能解决,因此简单来看辐射的确影响的硅片外的晶体振荡槽路,
因此stm应该问题也不大,只是不像其它一些芯片更耐操,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F:
正常使用时产品根本不会离天线这么近的,天线信号衰减很厉害的,离个几米最多十几米就啥影响都没有了。除非你应用场景就是要离1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使用时产品根本不会离天线这么近的,天线信号衰减很厉害的,离个几米最多十几米就啥影响都没有了。除非 ...

这是为了可靠,你自己离得远,但是不代表别人不离你近
当然实际使用中也更不会是裸板了,不过人命关天,还是能做好的尽量做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大突破,

目前来看真像你估计的这样,晶体负载电容换成高大上的ATC电容后好像就好了   至少当 ...

其他芯片用这种普通晶振电容也没问题吗?

楼主:
其它几种没问题,

网友:
这中大功率射频发射的时候最好接天线或者衰减器,离的也尽可能的远点,我现在3W的射频在旁边发一段时间就会头痛,保护好自己!!

楼主:
上面哥们是想多了,99%来自心理作用。还有你描述有问题啊,最好接天线?不接天线咋回辐射到你 :)

网友:
室外天线,也是提醒电工多保护自己吧,另外头会痛是真的

楼主:
电磁辐射这个问题,确实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定论,吓人的就以微波炉为例,不吓人的就是天天抱着的手机。这两个是太鲜明的对比,姑且不去看参数。如果非要看参数,那么有个最现实也最容易的例子:那些天天不停(当然不是一直开着啦)说对讲机的保安,痛了吗?而且还几乎都是离头半米内,不过也许有个体差异吧,能不被射当然是最好,可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辐射这个问题,确实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定论,吓人的就以微波炉为例,不吓人的就是天天抱着的手机。这 ...

是的,要说辐射,太阳光这个电磁波辐射更厉害,能把皮肤给烤热烤黑,这要是换作其他电磁波这样还不得把人给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