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ST LPM01A功能的便宜点的功耗测量工具

楼主(2019-01-25):
   经常做低功耗的都知道,测量实时功耗用usb 板子配合上位机去测功耗和调试是最方便的
   像Segger,Silicon Labs,ST,Nordic等其实都有类似功能的板子,但就是售价太高
   有没有一款便宜的,可以自己花钱买来玩那种?

网友A:
"都有类似功能的板子,但就是售价太高"
这已经算是非常便宜了吧,再便宜就垃圾万用表了,测静态功耗。

网友B:
不如把你列举的那些板子列出来我们看看,我们有需要。

现在只能用万用表测。

网友C:
最基本的,用万用表来测量不行吗? 在高级一点点,就连续采样电流上传到PC端,然后GUI显示大小和波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类似功能的板子,但就是售价太高"
这已经算是非常便宜了吧,再便宜就垃圾万用表了,测静态功耗。 ...

确实不算太贵,我找了最便宜的st的,最便宜的700多,个人买还是小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把你列举的那些板子列出来我们看看,我们有需要。

现在只能用万用表测。 ...

本来想截图的,我不会搞,发下链接,给大家参考
做项目是很方便的,usb把动态电流数据实时上传和上位机GUI显示都有的
当然买个精度高点的电源也是可以的,好多电源也支持数据保存和转存
st的:http://www.mouser.cn/new/stmicro ... ucleo-lpm01a-board/
nodric的:https://www.nordicsemi.com/Softw ... /Power-Profiler-Kit
功能类似,就不一一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用万用表来测量不行吗? 在高级一点点,就连续采样电流上传到PC端,然后GUI显示大小和波形等。 ...

电流表得好点的才可以,一般的正常工作和低功耗下量程不一致,调试起来不大方便的

网友:
自己做一个,如果精度不是很高找个有AD的mcu,通过串口和PC通讯,自身显示一个简单的数据;整个过程就是测试一个电压和一个电流参数,输入部分看自己的情况了,有的为了在大范围时不丢数据用了多个AD同时测试所有量程的数据,最后迁最好的,也有的就是模拟开关调下;一般产品功耗没有要求多高多高精度的,有个参考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截图的,我不会搞,发下链接,给大家参考
做项目是很方便的,usb把动态电流数据实时上传和上位机GUI显 ...

看了下 测量范围太小了  。只有从uA到几十mA的范围。
我们需要的是从1uA到1A的范围。   只有几十mA的直接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
st的板子记得是500块吧 不算贵了

网友:
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同求,收个二手的ST的同款板子

网友:
如果这个项目收益让你买个1000的开发工具都捉襟见肘,那不如别做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需求哎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看来还是老老实实买个这种板子,自己做成本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