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50V 8A的H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2019-01-25):
如题,集成H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控制电动沙发的升降,不需要调速,供电电压29V,长时间的工作电流2-3A,瞬间电流会达到6-7A。目前找到可能合用的IC有东芝的TB67H400、TI的DRV8432,价格不是那么平易近人啊,请各位熟悉行情的坛友出出点子。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场合肯定是继电器啊

网友A:
自己做H桥吧,IR2104+NMOS。
也有现成的模块卖。
其实我觉得无刷电调挺好的,如果能支持有刷直流电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H桥吧,IR2104+NMOS。
也有现成的模块卖。
其实我觉得无刷电调挺好的,如果能支持有刷直流电机就好了 ...

IR2104这种在非PWM场合能用么? 上臂驱动得另外供电吧?

网友:
这种不需要调速的,上桥P管,下桥N管,随便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R2104这种在非PWM场合能用么? 上臂驱动得另外供电吧?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调速软启动比较好,否则那么大的功率对电源、对机械、对人都会有很大的冲击,如果速度很慢那就算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BTN8982,老型号是BTN7971

我用万用板搭过IR2103+N MOS,没成功,  估计 2103是假货,或者MOS GATE有些阻容没调好。
若是网友能推荐IR2104好用的淘宝板子就更好了。
IR210X系列的淘宝板子是有的,但外围器件比较复杂,看了几天,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调速软启动比较好,否则那么大的功率对电源、对机械、对人都会有很大的冲击,如果 ...

这点电流小意思吧...

网友:
st的 VNH3SP30

网友:
听2楼的

网友C:
TB67H303吧,这个能到10A,考虑余量,8A没问题,刚好满足最大的电流要求。另外电流可以设定,限制电机最大的工作电流。有过流、过温保护
芯片要有量才有降价空间。要低成本的,继电器或者MOS驱动+H桥会好点;或者英飞凌的半桥芯片,2片组成一个H桥芯片

网友:
没有要调速,投继电器一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继电器是便宜又可靠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是这样用的,不过有的场合不能用继电器,主要是继电器动作时有声音,客户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67H303吧,这个能到10A,考虑余量,8A没问题,刚好满足最大的电流要求。另外电流可以设定,限制电机最大 ...

谢谢指点。
没用过东芝或者英飞凌的产品,网上查到的价格都比较喜人,用不起啊。请问一下,如果一个月用量在10K以上,价格大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D:
lz在线时间6k小时,按常理你应该看到过vv版主的那个分立元件独立升压100%pwm电动车电机半桥电路

网友E:
楼主看看DRV8840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线时间6k小时,按常理你应该看到过vv版主的那个分立元件独立升压100%pwm电动车电机半桥电路

哈哈,抄vv版主的作业被你逮住了。
受vv版主的启发,我用单片机IO输出脉冲,做了一个升压电路给上桥臂供电,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全集成的H桥,我就打算用分立元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DRV8840合适不?

TI官网上的价格是$1.55,不知道实际采购价格是多少?

网友F:
LMD18200T,应该是最合适楼主的了。最高电压55V,峰值电流6A,持续电流3A

网友(2019-03-21):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一个双组触头的继电器加一个MOS是最稳定实用的方案,每次换向开的时候,先动作继电器,再开MOS,关 ...

方法很给力,简单又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一个双组触头的继电器加一个MOS是最稳定实用的方案,每次换向开的时候,先动作继电器,再开MOS,关 ...

继电器瞬间电流  不是对触点寿命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瞬间电流  不是对触点寿命影响大吗?

他是用继电器切换方向,nmos负责通断。
按他的方法,继电器在开闭的瞬间是不承受电压的。属于zvs。没有触点拉弧,寿命肯定会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时序,我自己的几款工业产品都是这样操作的,同样的继电器,比正常的使用寿命高很多( ...

学习了,这个应该是最佳方案了。除非有其他要求。

网友:
这个直流,对继电器的触点要求高,那就推荐一个批量用过的继电器型号吧

网友(2019-07-05):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时序,我自己的几款工业产品都是这样操作的,同样的继电器,比正常的使用寿命高很多( ...

兄弟,你用的那个mos管控制通断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继电器是便宜又可靠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是这样用的,不过有的场合不能用继电器,主要 ...

继电器可靠个P。

网友J:
自己搭吧,国产驱动ic  fd6288+mos+单片机(带2路互补pwm的就好)!50%占空比不转,要转,调方向,只要改变占空比就好,简单,方便!!加个电流采样电阻,ad采样保护!成本其实也不高!可靠性也很好!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F:
LMD18200T,应该是最合适楼主的了。最高电压55V,峰值电流6A,持续电流3A

这个我也许要用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可靠个P。

为啥这么说?汽车不是大量用继电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己搭吧,国产驱动ic  fd6288+mos+单片机(带2路互补pwm的就好)!50%占空比不转,要转,调方向,只要改变 ...

请教大侠。 fd6288 PWM能否做到100KHZ,或者200K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