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8pa无法烧写eeprom问题求助!

楼主(2019-01-25):
我有一个工程,原先用的是ATMEGA8L,由于程序区不够,现在换成ATMEGA168PA,修改了几个不同命名的寄存器后,程序编译烧写运行通过,但烧写EEPROM文件时,出现错误,错误信息:WARNING: EEPROM address 0x0000 is 0xFF (should be 0x00).. FAILED!,有遇到过的朋友吗?求解答!

楼主:
程序中用到的EEPROM初始化文件如下:
#pragma data:eeprom
uchar tablerom[]=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pragma data:data
这和ATMEGA8L的一样,只是增加了一些字节数,因为ATMEGA168PA的EEPROM是512字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