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的34461A有熟悉的吗?有没有信号输出功能啊?

楼主(2019-01-25):
据了解,好像没有。所以想来问问。

另外,如果没有是否可以自己加呢,因为它有和电脑软件通讯的功能,如果测出来通讯协议,然后做一个小板子,

小板子上可以设置测量的上下限,超出上下限就输出NG信号,在范围内,就输出OK信号。

这个通讯的数据量应该不大,USB很可能也是USB转串口的那种吧,所以通讯命令应该不难测出来。

网友A:
用labview 写个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或者看看Keysight原装的软件有没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abview 写个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或者看看Keysight原装的软件有没有这功能。 ...

需要它们之间的通讯协议吧,不准备配电脑的。准备做个小的线路板。

网友:
你直接买一台带串口型号的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它们之间的通讯协议吧,不准备配电脑的。准备做个小的线路板。

Labview有驱动库的,在Labview的菜单去下载就可以,而且都有例程,用过labview的可能十来分钟就搞定了。这款机器没串口,很难弄的。

网友:
如果一定要万用表有这功能的话,可以去看看HIOKI的表

网友B:
gpib的话用gpib命令,一些简单的指令就能读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ib的话用gpib命令,一些简单的指令就能读出来。

这个机器默认也没有gpi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默认也没有gpib

选配功能,要加钱

楼主:
朋友厂里的,有五六台,换了的话,太可惜了,毕竟万吧块钱一台。所以想看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
这就是厂家无耻的地方了,逼你买gpib 功能

网友D:
usb和gpib的指令是一样的,要有VISA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和gpib的指令是一样的,要有VISA的支持

这个项目可以做吗?可以报价价过来,我看看能否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有驱动库的,在Labview的菜单去下载就可以,而且都有例程,用过labview的可能十来分钟就搞定了。 ...

这个项目可以做吗?可以报价价过来,我看看能否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可以做吗?可以报价价过来,我看看能否操作。

这个好像有USB和网口。能侦测出来通讯协议,然后再做个板子就方便了。或者买淘宝上便宜的一百多块钱的小电脑,然后开发个电脑上的软件,之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和gpib的指令是一样的,要有VISA的支持

这个好像有USB和网口。能侦测出来通讯协议,然后再做个板子就方便了。或者买淘宝上便宜的一百多块钱的小电脑,然后开发个电脑上的软件,之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有驱动库的,在Labview的菜单去下载就可以,而且都有例程,用过labview的可能十来分钟就搞定了。 ...

这个好像有USB和网口。能侦测出来通讯协议,然后再做个板子就方便了。或者买淘宝上便宜的一百多块钱的小电脑,然后开发个电脑上的软件,之类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有USB和网口。能侦测出来通讯协议,然后再做个板子就方便了。或者买淘宝上便宜的一百多块钱的小 ...

建议你看看Keysight的软件,这么简单的功能应该都有的。还找人写干嘛?

https://www.keysight.com/cn/zh/s ... chvue-software.html

网友:
34465A涨很多了,本来也想买台玩。。。。

网友:
我用过,C#直接调用IVI驱动。这个支持USB和网口,有些型号串口也支持,好像是34401。用的SCPI指令集,可以bing搜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有USB和网口。能侦测出来通讯协议,然后再做个板子就方便了。或者买淘宝上便宜的一百多块钱的小 ...

请参考这视频,搞个和谐版,方便得很。
https://s7.images.keysight.com/s7viewers/html5/VideoViewer.html?videoserverurl=https%3A//s7.images.keysight.com/is/content/&playback=native&emailurl=https%3A//s7.images.keysight.com/s7/emailFriend&serverUrl=https%3A//s7.images.keysight.com/is/image/&config=Scene7SharedAssets/Universal_HTML5_Video&contenturl=https%3A//s7.images.keysight.com/skins/&asset=Keysight/SW-00154208-CN-vid

网友E:
labview visa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这视频,搞个和谐版,方便得很。
https://s7.images.keysight.com/s7viewers/html5/VideoViewer.ht ...

新年好!需要做一个线路板,得有网络或USB的通讯功能,然后再加上侦测到的通讯协议,还得做个界面,还有有点工作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bview visa可以控制

新年好!需要做一个线路板,得有网络或USB的通讯功能,然后再加上侦测到的通讯协议,还得做个界面,还有有点工作量的。

或者在网上淘小的工控机,可能也已经有USB或网口了,但是要做个软件,然后还要加个开关信号的输出。

主要是想要有开关信号的输出,因为现在测一下,工人去看一下仪表,很麻烦,还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年好!需要做一个线路板,得有网络或USB的通讯功能,然后再加上侦测到的通讯协议,还得做个界面,还有 ...

这个功能淘宝买个2手烂主机,弄个labview或者C#,比你做啥电路板成本低,分分钟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年好!需要做一个线路板,得有网络或USB的通讯功能,然后再加上侦测到的通讯协议,还得做个界面,还有 ...

现成的软件,插USB即用,还要什么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软件,插USB即用,还要什么工作量?

可以设置上下限,测试结果超范围后能输出报警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软件,插USB即用,还要什么工作量?

我看了视频,感觉比较复杂,不够傻瓜化。这个工具要给生产线上的工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