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小板子,请求帮忙评估一下这种板子加工费用...

楼主(2019-01-25):
在以前坛友分享的EMMC测试板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d9ef3f10
我改了一些,把四层改成了两层;

3.5mil线宽线距,0.25/0.45孔,半孔;
嘉立创加工30片,价格3百多;
直接发TB,客服没说什么,35RMB也接单了,会有问题么?
请求大佬帮忙评估一下加工这个板子,
一般情况下(不考虑铝基板、颜色、无铅、沉金之类的基本不影响功能的工艺),
这里边哪些因素会导致会产生额外费用...
可能这板子就不应该这么画,原作者的做法更好,在内圈的D4,D5,D6,D7基本都是用不到的,内部的引脚clk,cmd通过连通NC引脚引出来,用不到的引脚直接扣掉也没问题,这样就不需要从焊盘中间穿3.5mil线了…

网友A:
35RMB的确便宜,只是不知道品质如何

网友:
担忧,如果没猜错店的话,他家绿油似乎比正常的薄,颜色就淡,有时候会有脱落的地方,其他不清楚,目前只在他家做过比较粗略的板子。如果楼主这个没问题那真是挺好

网友:
嘉立创主要是  半孔工艺要加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RMB的确便宜,只是不知道品质如何

昨晚TB打电话通知做不了退单了。
原因是3.5mil线宽线距,0.25/0.45孔,半孔都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TB打电话通知做不了退单了。
原因是3.5mil线宽线距,0.25/0.45孔,半孔都做不了。

原来接单的时候没看图吗?我就说不可能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接单的时候没看图吗?我就说不可能这么便宜

这些接单的其实都是二道贩子,接了单都是转发给板厂做的,收单的时候都说能做,然后发给板厂,板厂再反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