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行代码搞定STM32IAP(不断电调用原厂ISP)

楼主(2019-01-26):
要完整工程的滚!!!!!!

直接上代码

#define     IapAdr    0x1FFFF000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uint8_t JumpToApp(uint32_t Addr)
{
        if (((*(__IO uint32_t*)Addr)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ddr);
                ((pFunction) (*(__IO uint32_t*) (Addr + 4)))();
        }
}

void    isp_boot(void) // 开机直接调这个
{
        if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SFTRST) != RESET)   //HAL库版
        {
                JumpToApp(IapAdr);
                while(1);
        }
        RCC_ClearFlag();
}

void    reset2isp(void)  //想进ISP的时候掉调这个。
{
        __set_FAULTMASK(1);
        NVIC_SystemReset();
}

用法。在主程序开头 加一个isp-boot,应用中reset2isp 就直接进isp了。用官方isp软件即可
不能直接进ISP必须重启进。可能是因为外设设置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改了一下程序。设置成连续收到10个 0x7F 进入ISP 。于是。用SSCOm下载就很方便了。就是下载完不会自动运行。还没试怎么自动运行。

楼主(2019-02-27):
更新 一个小BUG

void    isp_boot(void) // 开机直接调这个
{
        if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SFTRST) != RESET)   //HAL库版
        {
        RCC_ClearFlag(); //添加这句。否则ISP后不能自动进入用户APP

                JumpToApp(IapAdr);
                while(1);
        }
        RCC_ClearFlag();
}

楼主(2019-04-02):
上位机用这个,接一个串口就可以全自动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597-1-1.html?_dsign=af66eb81

网友(2019-01-26):
谢谢分享!有完整工程上传测试就最好了

网友:
很简洁,谢谢。有测试工程最好。

网友A:
这个确实简单,但是如果升级到一半断电了估计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简单,但是如果升级到一半断电了估计就挂了

有得必有失去。。留个BOOT0的按钮吧。。

网友B:
楼主,不明白你说的“不能直接进ISP必须重启进。可能是因为外设设置初始化的问题”这句话。难道是在应用中调用reset2isp 进isp之后还要重启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明白你说的“不能直接进ISP必须重启进。可能是因为外设设置初始化的问题”这句话。难道是在应用中 ...

仔细看看代码就明白了…必须软重启再进就是代码的过程

自己看代码

网友C:
标记一下,我那个工程的BootLoader,单步时可以跳到app正常运行,全速运行时跳过去就卡死了,还没找原因

网友:
要完整工程的滚!!!!!!

网友D:
好牛逼的口气

网友:
STM32IAP 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牛逼的口气

受不了有些人…这么简单的代码都要做成工程送给他…一点脑子都不愿意动吗?

网友E:
能加入AES加解密算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看看代码就明白了…必须软重启再进就是代码的过程

自己看代码

明白了,我看成硬件复位了。。函数 reset2isp(void)的功能就是产生软件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看看代码就明白了…必须软重启再进就是代码的过程

自己看代码

楼主,我现在可以实现一定条件下(按键或者定时之类)进入ISP,之后调用FLYMCU软件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点击升级固件,发现可以连接成功,
可以擦除成功以及解除读写保护,但是到最后编程的时候连接不上。如下图所示,不知怎么回事,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现在可以实现一定条件下(按键或者定时之类)进入ISP,之后调用FLYMCU软件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 ...

没细看你的问题…不过建议你先用官方软件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细看你的问题…不过建议你先用官方软件测试…

可以给个官方软件的名字吗?登录ST官网五花八门,都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细看你的问题…不过建议你先用官方软件测试…

下载官方软件测试可以了
刚刚那个问题应该是FLYMCU软件的设置问题,什么DTR RTS之类,不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我看成硬件复位了。。函数 reset2isp(void)的功能就是产生软件复位。 ...

代码不复杂。细看就能明白。想不通有人不看就要完整工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加入AES加解密算法吗?

用的官方原版ISP协议。真心没法改

网友F:
用它官方的原版的协议,没法加密啊!容易被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它官方的原版的协议,没法加密啊!容易被盗啊!

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这里仅仅是一个…实现…而非…实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这里仅仅是一个…实现…而非…实用…… ...

MCUISP跟STM32握手用的是0X7F,是不是在STM32的串口中对收到的0X7F,进行计数,比如大于10,就调用楼主的程序,自动ISP,免去手动拨BOOT的麻烦

网友:
那位能帮忙试下,我现在没有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UISP跟STM32握手用的是0X7F,是不是在STM32的串口中对收到的0X7F,进行计数,比如大于10,就调用楼主的 ...

协议自己定。。。因为在ISP之前 。是自己的程序在运行。

另外这个握手是STM32官方协议。是用来做自动波特率的。。所以。你可以接收但是不能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协议自己定。。。因为在ISP之前 。是自己的程序在运行。

另外这个握手是STM32官方协议。是用来做自动波 ...

如果想用现在的软件的话,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比如,官方的,MCUISP,谁帮忙试下

网友:
  不错,有空测试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这里仅仅是一个…实现…而非…实用…… ...

之前做过用CAN进行ISP,已经都做完了,后面发现实际用处不大...

网友:
楼主,如果不复位直接调跳转用会怎样?

网友:
这个IAPAddr随着不同芯片会不同吧,具体要看datasheet

网友:
懒人有福,哈哈,先Mark,感谢分享  !

网友:
这样做bootloader 省掉了。

网友H(2019-02-27):
代码与楼主类似,我用芯片内的BootLoader通过RS485升级程序。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什么情况下通过串口烧录完成后能自动运行用户APP?
目前我通过BOOT0接高电平进入ISP,烧录完成之前就把BOOT0接低了,但烧录完成后也没有自动运行用户APP。
这种状态下如果继续点烧录,还可以烧进去。说明ISP没有自动退出。
有时候偶尔可以自动运行,机率比较小。

网友:
不搞这个,占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楼主,什么情况下通过串口烧录完成后能自动运行用户APP?
目前我通过BOOT0接高电平进入ISP,烧录 ...

官方isp有这个功能…烧写完自动运行…协议里也有这个命令…你用官方软件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代码与楼主类似,我用芯片内的BootLoader通过RS485升级程序。

官方的isp能支持485?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J(2019-04-02):
reset2isp产生软件复位 然后连接进入isp模式。那么如果代码中没有reset2isp 这个函数,那岂不是无效了?既然是原厂ISP模式, isp_boot的作用是什么呢?本身默认0x8000000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reset2isp产生软件复位 然后连接进入isp模式。那么如果代码中没有reset2isp 这个函数,那岂不是无效了?既 ...

代码全的。自己单步一下

楼主:
现在可以全自动

网友(2019-05-24):
不断电调用原厂BOOTLOADER

网友(2019-08-06):
这个mark一下,:-)。

网友:
可以的,不错的方法,不用短路boot0

网友:


网友:
用于脱机烧录挺好的,只是不适合用于产品 OTA,还是需要有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记一下,我那个工程的BootLoader,单步时可以跳到app正常运行,全速运行时跳过去就卡死了,还没找原因 ...

试试 RTT 的 STM32 通用 bootloader,支持云端 OTA,还是挺好用的。就是通用版本貌似不支持加解密和解压缩,如果你自己的 bootloader 有问题,不妨试试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2019-12-03):
引用 楼主:
官方的isp能支持485?还真没有试过

我也纳闷,RS485的话谁来控制收发? STM32内置的BOOTLOADER有在控制哪个PIN吗?
没看到手册里有写。

网友K:
撸主,你这样处理可能不太好,如果其他地方也需要软件重启的话,可以往备份寄存器里面写标记,然后软复位判断那里面加上备份寄存器值的判断会好些,重启不断电备份寄存器是不会丢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撸主,你这样处理可能不太好,如果其他地方也需要软件重启的话,可以往备份寄存器里面写标记,然后软复位判 ...

其他地方需要重启的话。。饿死狗就行了。

网友L(2020-01-18):
引用 网友H:
代码与楼主类似,我用芯片内的BootLoader通过RS485升级程序。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485网络中1台主机,25台子机,主机给各子机下发,使用BOOTLOAD远程升级,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用RS485实现升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485网络中1台主机,25台子机,主机给各子机下发,使用BOOTLOAD远程升级,想请教一下, ...

具体是什么问题你指明下?

网友:
好简洁,准备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具体是什么问题你指明下?

485网络中1台主机,30台子机,主机接4G模组,并与各子机485网络通讯,各子机使用BOOTLOAD远程升级,想请教一下,怎么用RS485实现远程升级的?

网友:
简洁高效,赞一个

网友(2020-06-27):
感谢分享,这个思路比较奇特~

网友:
正好最近想搞一个串口在线更新程序,先参考一下先。

网友(2020-12-21):
我测试了一下,如果 不把BOOT0设置为1 BOOT1设置为0 的情况下,还是无法进入bootloader   串口下载模式。
不知是不是我理解有误

难道楼主的意思是:BOOT管脚设置成串口下载模式的情况下,软件跳入ISP下载模式,然后下载完成后跳入用户程序执行?

我理解错了,已经解决,BOOT 00状态下直接进ISP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