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读写 单片机的寄存器 寄存器有寿命吗

楼主(2019-01-26):
比如 pid算法控制  ,,需要不断的改写 pwm值 ,,就是修改定时器的 捕获比较寄存器的值  ,,这样 就需要不断的 频繁刷新寄存器的值  ,一直好奇,对寄存器 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所有易失性的都是ram,有无限写入次数。

网友:
寄存器有寿命吗?  ------------肯定有寿命的,10年吧。

网友:
与天齐寿,

写错了,
与CPU齐寿

网友:
用得好得话,它能活得比你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易失性的都是ram,有无限写入次数。

有道理

网友:
那玩SPWM的还不得疯了

网友B:
晶振每秒钟震荡几千万次,会不会振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每秒钟震荡几千万次,会不会振坏,哈哈

这个真会,所以电路中要串电阻,但一般芯片和晶振都不用太关心。

网友C:
有影响,以1k的频率读写一个字节,每个存储单元的寿命大概是56900小时,大概是6年半的时间,超过

网友:
超过楼上的时间芯片就会发热,需要断电休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影响,以1k的频率读写一个字节,每个存储单元的寿命大概是56900小时,大概是6年半的时间,超过 ...

这个数据出自什么地方?什么类型的?失效机理是什么?

网友:
和芯片寿命一样吧

网友D:
我专门写过一个程序进行测试,国内基本能买到的芯片都试了,只能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次,之后就坏了,不管什么品牌,一致性出奇的好。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写过一个程序进行测试,国内基本能买到的芯片都试了,只能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次, ...

真的假的,如是这样,应该还是有利用的价值

网友:
楼上一群段子手啊,教坏了小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写过一个程序进行测试,国内基本能买到的芯片都试了,只能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次, ...

公元前那一年开始试的?

网友:
交配时频繁抽插会影响JB寿命,所以楼主应该每次都要秒射,免得JB折寿

网友:
楼上高人!

网友:
楼都歪成啥样了。我问个严肃的,那么多的寄存器,都写入1后,整个芯片会变沉一些啊?

网友:
我可以严肃的告诉你,次数肯定不是无限的。主要看RAM的供电情况,次数由供电的电量决定。RAM可以一直工作到电源耗尽为止。那么,次数就是时间乘以写入频率了。

网友E:
记得物理课学过原子都会不停运动,所以铅和金压在一起几年后可以最终会融合在一起。那么是否n年后芯片里的所有线路最终都会和周围融为一体?也就是说8nm技术不如100nm技术的芯片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写过一个程序进行测试,国内基本能买到的芯片都试了,只能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次, ...

这得测多长时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得测多长时间呀

盘古开天之际已经开始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记得物理课学过原子都会不停运动,所以铅和金压在一起几年后可以最终会融合在一起。那么是否n年后芯片里的 ...

主要不是扩散问题,是电迁移问题,电流把原子撞到其他地方,容易导致开路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主要不是扩散问题,是电迁移问题,电流把原子撞到其他地方,容易导致开路短路。 ...

电流这么厉害呀!那么这样造成的寿命是几年还是几十年的过程?

网友:
片内ram不需要考虑寿命,ROM是有擦写次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写过一个程序进行测试,国内基本能买到的芯片都试了,只能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次, ...

太阳系还没形成的时候就开始测试了吧。

网友:
一般的ram没有寿命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阳系还没形成的时候就开始测试了吧。

应该不会,考虑到写入的速度,

千分之一阿秒
千分之一阿秒(zeptosecond),即10的负21次秒,简称zs。
瞬间
瞬间(jiffy),物理学上约是10的负24次秒的3倍。
YS
YS(yoctosecond),即10的负24次秒。0.3ys是W及Z玻色子的寿命 [1]  ,23ys是氢的同位素的半衰期。
普朗克时间
普朗克时间约为10的负43次秒,是理论上可观测的最短时间。

有生之年可以测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写过一个程序进行测试,国内基本能买到的芯片都试了,只能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次, ...

哪国外的是多少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国外的是多少次?

假设单片机运行速度10GHz,要对RAM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 次需要17万亿年,据说宇宙现在的年龄也不过区区200亿年。
编辑补充:所以,永远不要低估随随便便写出的一串数字的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这么厉害呀!那么这样造成的寿命是几年还是几十年的过程?

只是原因之一,具体我了解不多。

网友:
没错,所以要注意RAM的读写次数,尽量减少RAM的使用,万一刷坏就歇的了。另外最好代码也要注意优化,万一把芯片跑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写过一个程序进行测试,国内基本能买到的芯片都试了,只能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次, ...

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一般的ram寿命很长的。

网友:
寄存器没寿命问题,alu一直跑,也坏不了。

网友J:
刚学单片机那会,在想单片机在那while(1),会不会很无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刚学单片机那会,在想单片机在那while(1),会不会很无聊

是,所以所感觉我的单片机们都很孤独,想给他们找个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所以所感觉我的单片机们都很孤独,想给他们找个朋友。

所以啊没事的时候就把led点亮又熄灭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刚学单片机那会,在想单片机在那while(1),会不会很无聊

哈哈  还真的这样想过

后来觉得人各有命

就不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写过一个程序进行测试,国内基本能买到的芯片都试了,只能写入5638624585245631225984523344645次, ...

那时地球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