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三星原装芯片”DDR3L内存,不贵,请用过的网友点评下

楼主(2019-01-26):
某宝上的三星DDR3L-8G内存条看起来不贵

有买家测试能识别出三星,“好评”也挺多的,不知芯片是山寨还是真的原装的?性能怎样?请用过的网友点评一下!

网友A:
几G?  二手接近全新4G 120元而已。

网友:
除非拆机一般都是假的,三星内存条不零售的只有OEM。
拆机的新内存很少见,你淘宝上收到的三星和镁光的比正品便宜几十块的内存条基本都是组装的。

以前好奇找销量最大的买过一根镁光的,竟然显示品牌镁光。。。  正品应该显示英睿达的。
有运费险退了。

网友B:
这种天天用的东西还是老实买个正品的踏实,不然以后耽误你一天时间几根内存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G?  二手接近全新4G 120元而已。

8G的,想把老电脑升级一下,
能否分享一下购买的网址,谢谢!

网友C:
onlychip原装,哈哈,以后论坛出款“阿莫”品牌内存,也可以叫阿莫原装啊。至于识别出来是三星,没问题嘛,刷个SPD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天天用的东西还是老实买个正品的踏实,不然以后耽误你一天时间几根内存就没了。。。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lychip原装,哈哈,以后论坛出款“阿莫”品牌内存,也可以叫阿莫原装啊。至于识别出来是三星,没问题嘛, ...

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刚买了一条金士顿4G DDR3-1333的笔记本内存,肯定是假的,因为SPD的序列号怎么是三星的格式。用着没出现问题而且便宜,就先用着了。
是不是旧设备拆了内存颗粒再加上抄板伪造的?也很好奇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一条金士顿4G DDR3-1333的笔记本内存,肯定是假的,因为SPD的序列号怎么是三星的格式。用着没出现问 ...

哪来哪么多旧设备拆内存颗粒,旧的芯片应该会老化的、并且性能也不统一
我也很好奇,难道国内的内存制造技术已经很牛了

网友:
3年前搞了一条8G的,价格跟楼主贴图差不多,肯定不是正品,但用了几年确实没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看清标题和图片再发问,至少商家还算给了点信息

网友:
其实你心里也知道是假的。

网友:
描述里面说的是三星芯片,并不是三星品牌,可以赌一把。

网友E:
曾经淘宝买过一条内存上同时有1.5v和1.35v颗粒,居然一直在用也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天天用的东西还是老实买个正品的踏实,不然以后耽误你一天时间几根内存就没了。。。 ...

正品也不踏实啊。我只买纯ecc的了。否则高频内存不可靠。即便是服务器recc内存也真不保证一定ok,我的老服务器前几天突然飙了上百个纠错信息,疑似有一条内存有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来哪么多旧设备拆内存颗粒,旧的芯片应该会老化的、并且性能也不统一
我也很好奇,难道国内的内存制造 ...

拆机货或者废条子拆颗粒,再重新植球。缺点也很多,至少锡球的可靠性和pcba可靠性不保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曾经淘宝买过一条内存上同时有1.5v和1.35v颗粒,居然一直在用也没出问题

现在的ddr3l颗粒都是兼容1.35v和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ddr3l颗粒都是兼容1.35v和1.5v的

难怪我把1.35的ddr3l,用在1.5v的zynq上没有问题呢。

网友:
早期的DDR3不能用在DDR3L上,后期的DDR3L 和DDR3都是通用的。
内存电压是可调的,比如我现在用的DDR4, 2400需要电压1.2, 3600需要电压1.35,想上4000估计得1.4了,光调时序很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8G的,想把老电脑升级一下,
能否分享一下购买的网址,谢谢!

我们邮购部进货thinkpad二手电脑时的内存价格。

内存一定要买可靠的。否则以后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邮购部进货thinkpad二手电脑时的内存价格。

内存一定要买可靠的。否则以后生不如死。 ...

莫生,贵邮部没找到内存的,

请帮忙看下能否兼容,一条8G  DDR3L 1600要多少钱?合适的话,春节后再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