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立碑现象时整理的一堆视频

楼主(2019-01-26):
立碑现象的一堆视频.

楼主:
在回流焊中的加热过程

网友A:
感觉锡膏像手涂在上面一样

难道老外不做钢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锡膏像手涂在上面一样

难道老外不做钢网么

老外做研究,不开钢网.  问题也不大的, 视频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 说明厚的原件相对容易立碑,大面积铺铜而不做隔热焊盘的容易立碑。

网友B:
希望能上传到视频网站比如土豆之类的,压缩包还要下载解压

网友:
感觉是受热不均匀或散热不一致一边先熔化,焊盘太大锡太多,张力太大把器件拉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上传到视频网站比如土豆之类的,压缩包还要下载解压

看帖稍微认真一点点就能找到 下面一行   优酷的 链接

楼主:
锡融化后产生的表面张力,作用在元器件的焊盘上.   当焊盘受到明显不平衡的张力,且张力大于元器件的自身的重量, 就会立碑.
假设元器件引脚良好的前提下,保证焊接过程中不立碑其实约等于保证锡膏融化时 表面张力作用在元器件上尽可能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帖稍微认真一点点就能找到 下面一行   优酷的 链接

尴尬了,没仔细看

网友:
建议传到b站这种没广告的地方,youku这种超过一分钟就各种广告

网友:
点红胶smt   方式就不立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