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C#的图片控件的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9-01-27):
我想建立最多16个图片控件,默认都是隐藏的,当收到报文后根据报文内容决定显示哪几个图片控件,同时根据报文内容决定加载哪种图片。
现在的情况时,每次收到数据后,修改图片控件的Visible=true,然后修改图片,然后程序似乎就死了,再也收不到数据了。
如果屏蔽修改图片控件属性的操作或者只是修改图片,就可以一直收到数据。

对C#不熟悉,请高手指点下,这是哪里用的不对啦?

网友:
你是在另外的线程更新了UI控件属性么?

网友:
楼主要是在线程里更新图片控件状态要用以下的方法:
public void UpdateImageState(bool state)
        {
            if(this.InvokeRequired)
            {
                this.BeginInvoke(new Action<bool>(UpdateImageState), state);
            }
            else
            {
                this.pictureBox1.Visible = state;
            }
        }

网友:
修改图片的时候必须在UI 线程。是不是你接收数据的函数不在UI线程?

楼主:
是在UDP接收回调中更新了pictureBox的属性,如3楼所示,是用了代理处理了,但是代码好像和3楼略有差别,是不是代理不止一个套路。

我比较奇怪的是,收到报文后,设置新的图片一切正常,但是如果同时设置Visible属性,则死了。不知道这块有什么禁忌吗?

网友A:
你说的“死了“”~是一个红色的大红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死了“”~是一个红色的大红叉吧

出现过大红叉,这个问题还没仔细查。

死了的意思是收到一包数据后,刷新pictureBox控件后再也收不到数据了,数据UDP数据。

明天我把代码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过大红叉,这个问题还没仔细查。

死了的意思是收到一包数据后,刷新pictureBox空间后再也收不到数据 ...

应该是,你处理UDP数据的线程,跨线程操作窗体控件,异常退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操作窗体的线程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过大红叉,这个问题还没仔细查。

死了的意思是收到一包数据后,刷新pictureBox控件后再也收不到数据 ...

说下我遇到的吧。希望有用。我是一边摸索着一边学做winform,遇到过类似现象,mschart控件总是概率出现红叉。
通过两个办法解决的。
1、有auto设置的慎用,都是自己赋值来实现的,例如x轴y轴最大最小值之类的。
2、用backgroundworker把刷新界面和后台数据分开处理。

楼主:
确实是代理写的不对。

原来比猫画虎,画错了。。。重新梳理后,运行了一会都正常。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