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148反向时间怎么会那么长?

楼主(2019-01-27):
通了一个1K 5V的PWM波经过1N4148,结果量发现,正向导通波形是对的,怎么反向会有延迟,感觉恢复时间是不是有点长,按道理不应该这样啊,1N4148的反向恢复时间很快的啊

网友:
有电容吧

楼主:
任何东西都没有就是PWM直接输入到二极管

网友:
对地接个电阻

楼主:
还真是~难道4148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快?

网友A:
不要告诉我你直接从1N4148正输入PWM , 从1N4148的负输出接示波器? 在1N4148反向截止的时候,示波器本身就是高阻输入,没有放电回路,靠示波器表笔对地两端分布电容和高阻放电当然是这个效果了。 如果你把1N4148的负端输出接个1K的电阻到地,再看看波形吧。 1N4148的速度很快,可以到纳秒级的。

网友:
快是相对的。要快用肖特基,不过耐压会下降

网友:
图画一下,是不是应用哟问题。 4007都不会这样慢

网友B:
1n4148 trr=4ns见过比这更快的二极管吗?工作多年都没见过!反向恢复时间用开关波形测电流,不是你这么测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告诉我你直接从1N4148正输入PWM , 从1N4148的负输出接示波器? 在1N4148反向截止的时候,示波器本身就 ...

你确定这样测试二极管可以?

网友:
楼主对反向恢复时间的概念有误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告诉我你直接从1N4148正输入PWM , 从1N4148的负输出接示波器? 在1N4148反向截止的时候,示波器本身就 ...

确实是这样,结了1K就好了,那么假如我的电路不允许二极管负极对地接电阻,那么示波器应该怎么量才能量出正确波形?还说必须要在负极接一个对地电阻,4148才能达到NS级的恢复时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实验知识,没做过测试,还真会按照楼主的思路进行联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n4148 trr=4ns见过比这更快的二极管吗?工作多年都没见过!反向恢复时间用开关波形测电流,不是你这么测 ...

1N60, trr=1ns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是不是4148负极一定要接一个对地电阻构成泄放回来,4148才有那么块的速度,哪个大神告诉我一下呗,如果一定要接一个电阻来产生泄放回路,那我感觉4148的本身速度有点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是不是4148负极一定要接一个对地电阻构成泄放回来,4148才有那么块的速度,哪个大神告诉我一 ...

你接或不接
4148反向时间就在那
不增,不减

网友:
这里有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教你测反向恢复时间的正确姿势

https://www.edn.com/design/compo ... nd-reverse-recovery

网友:
trr的数据都有测试条件的,相通条件对比才有意义

网友:
你理解反了吧。
反向恢复时间不是这样测法。

正因为反向恢复时间短,所以下降沿才比较平缓。
二极管正向导通后,加上反向电压,在一定时间内,二极管反向也会导通,这个导通时间就是反向恢复时间。
如果反向恢复时间足够长,那么二极管反向时仍导通,那么输入为低时,输出也会由于二极管导通而迅速拉到低。

如果你有一个最高级的二极管——理想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为0,反向漏电流为0,示波器输入阻抗也足够大。
那么输出将看不到下降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N60, trr=1ns

1n60,用1mA测试条件=1ns,有意义吗?电流再减小时间更短,参数更好看

网友:
没有放电通路肯定不行啊

网友:
我去。。。没有回路,你让4148的电放到哪儿去啊?! 自己吃了啊。吃不了恁多啊。

网友:
参数是对的,测量方式是错的。

网友D:
测试有风险,沙雕需谨慎!

网友:
测量方式有问题

网友:
测量方法之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qLOrlA7QI

附图:1N4004 与 1N4148 (1N914) 的测试结果

网友E:
哈哈,看楼主这积分,显然不是硬件出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60,用1mA测试条件=1ns,有意义吗?电流再减小时间更短,参数更好看

这本来就是检波混频管。。电流小的一团遭。。
看参数本来就要看用处。你非和整流管比怎么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楼主这积分,显然不是硬件出身了

我是搞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有风险,沙雕需谨慎!

这个帖子不是纯粹测量4148的反向时间,是偶然发现有这个现象,注意你的措辞,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结了1K就好了,那么假如我的电路不允许二极管负极对地接电阻,那么示波器应该怎么量才能量出 ...

GB/T 8024-2010  GB6571-86 有详细定义和测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8024-2010  GB6571-86 有详细定义和测量方式

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地讨论,小问题引出大学问,希望其他人能学到东西

网友:
也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