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种不了解的模拟视频信号,请大家帮助解答

楼主(2019-01-27):
有两组为一个方波后面跟着一串模拟视频信号
有一组只有一个方波
还有一组也是只有一个方波,不过频率低得多了
我与AV信号和VGA信号比对过,不像,所以提交上来,看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行同步脉冲,高电平的只有行场脉冲。不说图像看什么波形?

网友B:
难道是反相的PAL信号?

网友C:
是不是没接入负载?部分芯片支持CVBS负载检测功能,无负载时输出的波形比较特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同步脉冲,高电平的只有行场脉冲。不说图像看什么波形?

一共四组信号,有两组信号明显的包含有模拟的视频信号,图像就是随便找的几张图像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接入负载?部分芯片支持CVBS负载检测功能,无负载时输出的波形比较特殊的。 ...

已经接入了负载,显示器上有显示的

网友D:
只有第一个是视频,方波那肯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第一个是视频,方波那肯定不是

方波那个信号如果没有了,显示屏上就没有显示了

楼主:
有谁了解这是什么制式,其它的视频信号如何转成这种制式?

网友:
vga有行场同步,不是单线制的,怎么可能像,要比也要跟pal比,不过你这个明显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反相的PAL信号?

确实有点像PAL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共四组信号,有两组信号明显的包含有模拟的视频信号,图像就是随便找的几张图像放出来的。 ...

总共四组信号,缺一不可吗?

楼主:
低频140HZ的信号确认是调整亮度的信号,显示屏最暗时脉宽最窄,显示屏最亮时脉宽最宽。

楼主:
现在只有35.21KHZ的信号是视频信号,这个信号一只有3组,有两组模式是一样的,带有模拟视频信号,另一组不包含模拟的信号,只是一个高频方波,而且与另两组信号的前沿是重合的。

楼主:
另外我看到35.21KHZ的方波信号的脉宽会在宽窄两个状态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共四组信号,缺一不可吗?

是的,低频信号一组信号是调显示屏亮度的。高频信号的三组信号,有两组是类似的,带有模拟的视频信号。还有一组就是一个高频的方波。

楼主:
YPbPr /YCbCr色差分量视频信号有谁知道波形的?

楼主:
有人了解这种视频信号吗?

楼主:
我了解的这种波形最像色差分量视频信号,有了解这种视频信号的可以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视频色差输入

目前可以在一些专业级视频工作站/编辑卡专业级视频设备或高档影碟机等家电上看到有YUV YCbCr Y/B-Y/B-Y等标记的接口标识,虽然其标记方法和接头外形各异但都是指的同一种接口色差端口( 也称分量视频接口) 。它通常采用YPbPr 和YCbCr两种标识,前者表示逐行扫描色差输出,后者表示隔行扫描色差输出。由上述关系可知,我们只需知道Y Cr Cb的值就能够得到G 的值( 即第四个等式不是必要的),所以在视频输出和颜色处理过程中就统一忽略绿色差Cg 而只保留Y Cr Cb ,这便是色差输出的基本定义。作为S-Video的进阶产品色差输出将S-Video传输的色度信号C分解为色差Cr和Cb,这样就避免了两路色差混合解码并再次分离的过程,也保持了色度通道的最大带宽,只需要经过反矩阵解码电路就可以还原为RGB三原色信号而成像,这就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视频源到显示器成像之间的视频信号通道,避免了因繁琐的传输过程所带来的图像失真,所以色差输出的接口方式是目前各种视频输出接口中最好的一种。

网友:
色差信号的亮度不是由脉宽控制的,亮度(Y)是个模拟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波那个信号如果没有了,显示屏上就没有显示了

没背光了?屏黑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背光了?屏黑了? :)

是的,低频方波没了就背光就不亮了,但模拟信号还在。我认为这个方波就是点背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是用DA实现的PAL信号,不知道有没有用,时间有点长,我找下那个资料。 ...

好的,谢谢!

网友:
建议找个标准信号 比如长条图

楼主(2019-03-22):
引用 网友G: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是用DA实现的PAL信号,不知道有没有用,时间有点长,我找下那个资料。 ...

有消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