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漏电,经过jlink经过从USB进入笔记本电脑,还有得救吗

楼主(2019-01-28):
jlink损坏,电脑即时黑屏,风扇突然变快,长按电源键可以关闭,但再也无法启动,关机的状态下底部持续发热,无耐只能把电池拆出来,硬盘拆出来数据还在。这笔记本还有得修吗?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硬盘还在就好,曾经见电脑从串口转USB窜电进来,主板、硬盘、键盘全部挂了。

网友:
电脑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硬盘还在,还算庆幸

网友A:
我电脑调程序的时候,高压击穿CPU串到Jlink冒烟,然后电脑黑屏,同时整个车间的保险跳闸,一片五漆马黑, 然后找来电工合闸通电,我检查电脑,还可以开机,只是电脑那个USB口一接HUB,电脑就短路关机,但是可以接普通的U盘之类就没有问题..

网友:
修是能修的。就看值不值了。如果是很新的电脑可以试试。如果是个5、6年前的电脑就不用试了。

网友:
硬盘在就是万幸了
之前试过市电从 USB转串口 串入电脑,导致房间总闸跳了,电脑当即黑屏关机,而且开不起来,还好后来只是USB口坏了一个,其它现在还正常

网友:
为啥不买隔离的,这时候你才觉得隔离重要

网友:
硬盘在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
经常调试高压的,还是搞根USB的隔离线吧

网友B:
可见USB隔离器多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见USB隔离器多重要

稳定吗?淘宝看好像不贵

网友B:
用过里面是ADI的磁隔离芯片。性能不错,价格不记得了。貌似不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里面是ADI的磁隔离芯片。性能不错,价格不记得了。貌似不算便宜

这款如何?

楼主:
还有这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1.10f956bd9WC6ge&id=557406834736&ns=1&abbu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837599542
这款,1拖3的ADI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51734908.36.257914ffuDnzhJ&id=18837599542
这 ...

电脑对面端的5V电压谁来提供?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原子哥的无线调试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对面端的5V电压谁来提供?

里面有隔离DCDC模块,类似金升阳B_S-1WR3那种

网友:
买过这种,兼容性不是一般的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s1m11hv246e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51734908.36.257914ffuDnzhJ&id=18837599542
这 ...

这个就贵了 adum隔离加个hub芯片 200块。。。不如diy了

网友:
隔离usb干嘛?隔离电脑就得了。500W隔离变压器不要几个钱

网友C:
烧鸡大法判断损坏部分,更换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51734908.36.257914ffuDnzhJ&id=18837599542
这 ...

你这个兼容性如何?楼下说他那个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鸡大法判断损坏部分,更换维修

烧鸡大法是什么玩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烧鸡大法是什么玩意?

插电开机,哪里发热就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电开机,哪里发热就哪里坏了

有可能扩大坏的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兼容性如何?楼下说他那个很差

用的次数不多,没遇到兼容性问题

网友E:
这是共地的问题了 笔记本可以拔电源用电池供电调试

网友:
估计是电源管理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共地的问题了 笔记本可以拔电源用电池供电调试

我的电源的3条线带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共地的问题了 笔记本可以拔电源用电池供电调试

笔记本原配的电源是两脚没有地的,我用了旧笔记本的电源,因为它有地线认为会安全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地线导致?

网友:
以前用示波器测电源热地时,示波器地线必须去处,同时还不能碰触示波器外壳,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被测设备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F:
我以前开发电动机保护器的时候。板子是交流电阻容降压的,非隔离。然后我直接用仿真器接好,接到我的笔记本上面来连IDE进行调试仿真,电脑都是好好的。
就是有时候空开动作的时候电脑会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开发电动机保护器的时候。板子是交流电阻容降压的,非隔离。然后我直接用仿真器接好,接到我的笔记本 ...

jlink都坏了。电脑能不坏吗?

网友:
有带隔离的Jlink,usb隔离稳定性不太好。

网友G:
看淘宝上的USB隔离都只能USB1.1   最少要USB2.0才好用吧
USB1.1转网口都没办法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淘宝上的USB隔离都只能USB1.1   最少要USB2.0才好用吧
USB1.1转网口都没办法转吧 ...

应该有2.0的,支持全速,只是不支持高速。

网友G:
好像USB2.0的要一千多,USB3.0要两千多
几百块,几十块的都是USB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2.0的,支持全速,只是不支持高速。

全速不是USB1.1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的电脑是USBESD芯片烧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USB2.0的要一千多,USB3.0要两千多
几百块,几十块的都是USB1.1?

应该还没有高速及以上的USB隔离吧

网友:
没用隔离电源就这样,仿真器烧了不说,电脑也会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原配的电源是两脚没有地的,我用了旧笔记本的电源,因为它有地线认为会安全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地 ...

跟这没啥关系 主要开关电源有个y型电容 会有微量的漏电流的 不接电源调试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不会损坏硬盘这些东西的。我以前用USB-TTL通讯的时候产品的串口直接碰到了AC220V。然后电脑直接挂了送修后换了一个南桥芯片就复活了。不贵才200块。

网友H:
山寨Jlink的后果……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调程序的时候,高压击穿CPU串到Jlink冒烟,然后电脑黑屏,同时整个车间的保险跳闸,一片五漆马黑, 然后找 ...

一般都是阻容降压220V的设备直接用非隔离调试器进行测试时,才出问题。或者是非隔离串口不小心碰上了火线才烧的啊。
您那个是什么设备,隔离了以后,高压击穿CPU?那整个设计的隔离强度都不对吧?

网友:
各种设备都隔离成本太高了,直接买个隔离变压器,把电脑隔离,最简单省事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山寨Jlink的后果……

跟山寨没关系吧,再牛逼的非隔离仿真器都顶不住高压

网友J:
我电脑调电机,24V电池电压不小心接到了USB口,内存,硬盘都没事。主板上面一个大芯片严重发热,至少主板废了。CPU,LCD屏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换了电脑,现在买了个隔离器,后面接个7口能外接电源的USBHUB。JLINK  USB转串口等东西都接在HUB上面用。拆开隔离器里面是用的ADI的隔离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电脑调电机,24V电池电压不小心接到了USB口,内存,硬盘都没事。主板上面一个大芯片严重发热,至少主板废 ...

USB数据线直接进入南桥,一般南桥都要坏。如果是带U后缀的CPU,则要换U。

网友J:
引用 网友K:
USB数据线直接进入南桥,一般南桥都要坏。如果是带U后缀的CPU,则要换U。

那个大IC可能就是南桥,另外USB接口处有个芯片,应该是使能USB口供电的,也短路了。
老笔记本了,宏基AG5742,I5-580M的。用了快10年了,也不想修了,扔家里了。
当时接到电脑USB口的鼠标,JLINK,USB转串口全部阵亡,损失不小。万幸硬盘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大IC可能就是南桥,另外USB接口处有个芯片,应该是使能USB口供电的,也短路了。
老笔记本了,宏基AG5 ...

哦,一代的机子现在确实不值钱。5V上的设备一大把挂,那是5V部份坏了,19V直接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山寨没关系吧,再牛逼的非隔离仿真器都顶不住高压

我见过的正品是隔离的……

网友(2019-06-25):
楼主需要这样的J-Link
可惜手上的绝缘测试仪只能测到2.5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