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Fault时栈低多了两个数据

楼主(2019-01-28):
程序出错,进入HardFault了,,内核寄存器内容如下:

根据LR的值和下面的文档说明

可知在触发HardFault时程序在执行中断ISR,使用的是主栈MSP

主栈内容如下:

可是主栈栈底的8个字显然不是一个异常栈帧,,如果把栈底的2个字去掉,上面8个字倒是一个异常栈帧,,且根据XPSR的值0100000F的值可知发生异常前CPU正在执行SysTick_Handler,跟LR中说返回Handler模式可以对应上。可是我的HardFault_Handler里面是空的,并没有任何操作,,为什么在栈低会多2个字呢?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2001FFA0开始前面4个字确实是R0 R1 R2 R3的值。这8个字应该是一个异常栈帧。有可能在SysTick里把栈弄坏了,中断返回的时候xpsr的值被改成错误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1FFA0开始前面4个字确实是R0 R1 R2 R3的值。这8个字应该是一个异常栈帧。有可能在SysTick里把栈弄坏了,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1FFA0开始前面4个字确实是R0 R1 R2 R3的值。这8个字应该是一个异常栈帧。有可能在SysTick里把栈弄坏了, ...

大侠你好,我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您能指点一下思路吗?

由于抓不到触发HardFault的时机,,只能笨办法分析整个主栈内容,,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思路,,

还好主栈内容不多,,进入HardFault后主栈内容如下:

现在明确知道的有:
1、栈顶从FFFFFFFD向上11个字的内容是正确的
2、栈底5个字的内容分别和R0、R1、R2、R3、R12的内容相同,,应该是正确的
3、栈底HardFault异常栈帧中的XPSR和LR的值肯定是错的

感觉很奇怪的点:
1、图片中蓝色框住的值0100000F非常像执行SysTick_Handler时触发HardFault后要压入栈中的XPSR的值,,可是它又不在异常栈帧的8个字里面,,感觉非常奇怪,,

现在无法捕捉到触发HardFault的时机,,单步执行00002B8EA处的指令又不会触发HardFault的,,感觉束手无策了

网友A:
0100000F有可能是在SysTick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其他中断留下来的,并不一定是这次HardFault的。
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中断。其它中断里有没有把栈弄坏。
方便的话可以贴一下代码,比如00002B8EA,00002BE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00000F有可能是在SysTick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其他中断留下来的,并不一定是这次HardFault的。
可以检查一下 ...

00002BE92

源码:

00002B8EA

在xTaskIncrementTick()内部,是FreeRTOS的源代码,我没改

网友:
这个是跟芯片内核有关的,印象中CORTEX-M0的LR好像是指类型而不是M3那样指向发生错误的程序位置

网友A:
00002BE92是刚刚打开中断,怀疑立即进了另外一个中断。所以要查进了什么中断,那个中断函数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02BE92是刚刚打开中断,怀疑立即进了另外一个中断。所以要查进了什么中断,那个中断函数有没有问题。 ...

多谢指点,,

确实如你所说是另一个中断打断了SysTick_Handler,,我把优先级设置错了,PendSV优先级比SysTick高,所以PendSV打断了SysTick_Handler

不过修正后HardFault也没有消失,,是两个错误叠加导致的

但优先级修正后错误就很容易定位了,,第二个原因是内核寄存器r7被PendSV_Handler修改了:

给PendSV_Handler定义添加naked属性后重新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再次感谢大侠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