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中用脚本执行bin文件,提示bin文件不在PATH中的问题

楼主(2019-01-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1、直接执行bin文件 是成功的,并且此bin文件也是在环境变量PATH中的

2、但是我通过执行脚本,脚本再去调用这个bin文件,就提示bin文件不在PATH中,是怎么回事?

PS:脚本是docker的docker file

bin文件是 go-bindata
系统为centos

增加一个细节:这个bin文件时我拷贝过来的,然后将路径增加在PATH中,如果是直接本地安装就没有这个问题
本地安装的命令如下
go get -u github.com/elazarl/go-bindata-assetfs/...
go get -u github.com/jteeuwen/go-bindata/...

网友A:
脚本有没有重置PATH环境变量喽?

网友:
用全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有没有重置PATH环境变量喽?

脚本里有这样一句话

ENV PATH=$PATH:$PROJECT_PATH/build

网友:
. docker file 试试

网友:
linux下要用expor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