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笔记本感觉被忽悠了。

楼主(2019-01-28):
说好的永久序列号,结果被变成了6个月。专业版变成了教育版。当时cpu测速比较快,原来是超频了

网友A:
具体价格没说。硬件参数型号没有。
被忽悠不冤。都不知道买笔记本该看什么。

网友:
实体店买的?

网友:
价格,型号都没说,不好判断。

网友:
这不算超频吧,CPU本身的特性。和奸商有什么关系?

Intel Turbo Boost技术的中文叫法又称为“英特尔睿频加速技术”。英特尔睿频加速技术一般应用在英特尔中高端处理器上面, 这个技术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在保证处理器总功耗不变的情况下,处理器根据计算量的大小自动调整多核心的开启与关闭状态,同时,也会在适当提高运行主频,来提高效率。
 目前这项技术可以理解为自动超频。当开启睿频加速之后,CPU会根据当前的任务量自动调整CPU主频,从而重任务时发挥最大的性能,轻任务时发挥最大节能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价格没说。硬件参数型号没有。
被忽悠不冤。都不知道买笔记本该看什么。 ...

这里有一份硬件报告。价格4850元。电脑城买

楼主:
温度有点偏高,同一个房间温度比台机高6度左右。所以才联想到超频。再查百度说超频后我的电脑属性里 1.6G后面有一个1.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买笔记本不好么,实体电脑店最坑了

跟京东比过价,相差无几。而且急用所以没有考虑那么多。

网友C:
关于超频:低压笔记本U,笔记本板子,有那个本事超频的也不会在电脑城干奸商了。
---
补充
关于序列号,6个月的应该是office365?永久的应该是2016/2019吧,365的功能稍微多些,如果用得上也不亏。
关于系统版本,教育版是比专业版要更高级的版本,和企业版同级,但是有预装教育版的新机器吗?还是奸商自己给装的盗版,这个就不知道了。
---
补充
我看了一下你上传的 AIDA 64 的报告,说两点印象深刻的吧。
1. 自带的独显是 MX110 这个很垃圾,费电,小米也有一款笔记本带了这个坑爹的玩意;
2. 固态硬盘是台电的128G,台电不是个好牌子,我不太相信华硕会预装这个牌子的ssd,而且128G也不是个漂亮的容量,特别是最近ssd降价的行情下更显得有点坑。

网友D:
华硕笔记本?以前买过,感觉不好,坚若磐石也不行;推荐H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超频:低压笔记本U,笔记本板子,有那个本事超频的也不会在电脑城干奸商了。
---
补充

应该是盗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超频:低压笔记本U,笔记本板子,有那个本事超频的也不会在电脑城干奸商了。
---
补充

超频应该设置一下bios就可以吧。

网友:
电工买电脑也能被忽悠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硕笔记本?以前买过,感觉不好,坚若磐石也不行;推荐HP的。

HP贵点

网友:
卧槽 ,我突然反应过来那个六个月的序列号是什么了,盗版的 KMS 激活都是六个月,不过软件会自动续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频应该设置一下bios就可以吧。

低压的CPU有啥超频的,1.6G~1.8G那是睿频吧
N年前买电脑都是要先自己做好功课选定型号,认定型号买,不然被忽悠其他型号或者啥都没准备去电脑城被宰的可能性大大的

网友:
楼主这个电脑好多钱

网友:
七八年前就不敢去实体店买笔记本了,唯一一种敢买的是在淘宝上看好型号,然后找本地有实体店铺的,淘宝下单,实体店提货

网友:
敢在实体店买笔记本的都是真的勇士

网友:
这个,多大?不会京东查价格?  电工被忽悠。。。不应该

网友E:
cpu型号带个u我以后绝对不买!!

网友F:
电脑城的套路比较深啊,说下我大学时的经历,遥想都是6-7年前了,当时和同学一起去百脑汇买dell,到一家黑牌子的号称旗舰店中的旗舰店,我提出了诉求和价格区间,他报给了我们一个和别家型号相同,但低于市场价500的价格,让我们上楼去等货,我没觉得怎样,就跟着上楼了,重点来了,他们客服把我和我同学分开,告诉我同学先交定金他们才可以拿货,,结果定金交了,说拿来的货是上一代的U,要么高于市场价500买老电脑,要么不退400定金,400定金我们没有证据,当时也没报110,白白损失400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型号带个u我以后绝对不买!!

笔记本没有U的型号好难找吧?

网友:
话说N年前去海龙,得带个手提袋子。带个袋子,人家以为已经买过了,就没人打扰了。免打扰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没有U的型号好难找吧?

以前给老婆买了个4带i3带u的 买回来跑分和我2带i3差不多,现在我老婆一用就喊卡,打个字都有延迟。前两天刚给她升级固态硬盘缓解一下。买本子时带u的轻薄一点,想着够用就好,现在明显不够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pu型号带个u我以后绝对不买!!

8代低压u还是可以的,疯起来可以打标压

网友H:
带u的基本上都是残废,我的也是带u的,不过我是买的时候就知道cpu型号,看楼主的样子买电脑没看几大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8代低压u还是可以的,疯起来可以打标压

8带u传说中的秒射

网友:
电脑还是不要去电脑城买,最坑莫过于电脑城。京东官方旗舰店去买好点

网友:
电脑城买的?

网友:
一般都在京东上买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没有U的型号好难找吧?

上船啊 标压的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船啊 标压的一堆

举例说说

楼主:
先介绍下各个后缀的意思,从中就可以判断具体区别了:

M代表标准电压cpu是可以拆卸的;

U代表低电压节能的,可以拆卸的;

H是高电压的,是焊接的,不能拆卸;

X代表高性能,可拆卸的;

Q代表至高性能级别;

Y代表超低电压的,除了省电,没别的优点的了,是不能拆卸的;

两个字母的,属于上面这些字母的组合:

HQ高电压至高性能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u的基本上都是残废,我的也是带u的,不过我是买的时候就知道cpu型号,看楼主的样子买电脑没看几大件啊 ...

8520U的速度好像也不慢,PI测速比我的台式机I5 2320还要快,并且多了一倍的线程。
左边是8520U,右边是2320

网友J:
这U还可以,天梯里面排名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8520U的速度好像也不慢,PI测速比我的台式机I5 2320还要快,并且多了一倍的线程。
左边是8520U,右边是23 ...

i系列的3代到7代性能差不多,我的笔记本是从3代i3换了个7代的i5,真的没感觉速度有提升,还是在内存提高一倍的情况下

网友:
u的一般笔记本或者NUC用的,台式机还是标压的合适

网友:
这卖家也是没文化啊,淘宝上一个永久的也就8块钱

网友:
品牌型号都没有,不好判断,再说了你买台笔记本都不先了解品牌型号参数价格的吗?

网友:
16G的内存,价格4850应该是合理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份硬件报告。价格4850元。电脑城买

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电脑最多4300,不能再多了

网友:
去实体店买的吧。肯定宰你没商量

网友:
奶东内存好像4G的,你加钱升级内存到16G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U还可以,天梯里面排名不错

你的天梯链接是什么?

我只找到下面这个 :(
http://itianti.sinaapp.com/index.php/cpu

网友L:
电脑城是不是要关门大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天梯链接是什么?

我只找到下面这个 :(

https://diy.pconline.com.cn/tiantitu/nbcpu/
https://diy.pconline.com.cn/tiantitu/cpu/
http://www.mydrivers.com/zhuanti/tianti/cpu/index.html

网友K:
引用 楼主:
https://diy.pconline.com.cn/tiantitu/nbcpu/
https://diy.pconline.com.cn/tiantitu/cpu/
http://www.m ...

这几个版本好像不包含E5系列 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脑城是不是要关门大吉了?

Y5000UB 应该多少钱能拿到?奶东搜了下,好像不是自营,和楼主买到的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几个版本好像不包含E5系列 U啊

xeon好像是服务器的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xeon好像是服务器的cpu

恩,有些天梯包含E5的

网友:
是LZ不熟悉笔记本的CPU吧?
笔记本的CPUi5-8250U是动态调节频率的,你在市电供电下,就可以跑全频;非繁忙时去看一下有时候只有800M?
其次,还未怎看到那个笔记本的bios里面提供超频调节的.

windows版本变了,是不是曾经不小心运行过其他激活软件?
正版的win 10,有的带30天的office,也有的是带1年的office. 1年的,会有一张office正版证书或者office正版标签.

网友M(2019-03-28):
楼主的报告是哪个程序检测生成的?好详细的说

网友N:
神州 i7 4710M+740 +256ssd  用了5年 想换都没足够动力
要换 果断上  T96e/97e  i7 8750H+1060   18.9mm超薄机身  76xx
                   z7m-kp7gz i7 8750H+1050    19.6mm    6500
cpu差这么搞。浪费生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报告是哪个程序检测生成的?好详细的说

报告上有写,AIDA64

楼主:
引用 网友N:
神州 i7 4710M+740 +256ssd  用了5年 想换都没足够动力
要换 果断上  T96e/97e  i7 8750H+1060   18.9mm超 ...

如果不撞墙降频的话还是蛮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脑城的套路比较深啊,说下我大学时的经历,遥想都是6-7年前了,当时和同学一起去百脑汇买dell,到一家黑 ...

你这个确实气人;没想个法子整他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