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网络继电器

楼主(2019-01-28):
哪位用过网络继电器?485组网通信,有开关量输入(光电开关),继电器输出的。有稳定、不死机 性价比高的推荐一款。X宝一大堆,不知道哪家好,8路输入输出就行。谢谢

网友A:
我买过一个这种,自己家里使用,8路继电器控制2个卷帘门遥控器,没深入研究过,仅供参考

网友:
格控的,性价比不错,淘宝上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个这种,自己家里使用,8路继电器控制2个卷帘门遥控器,没深入研究过,仅供参考

MP1584+STM32F103+W5500+SP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