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门禁卡的数据很奇怪,求解释

楼主(2019-01-29):
弄了个RC522模块玩
两张能正常刷开的门禁卡,01~63块的内容完全和空白卡相同,但00块内容不同。
一张是174cef74 c0080400 0145821d 81387c1d
一张是dd49076c ff080400 01952b41 4571e01d
前四个字节和第五个字节应该分别是序列号和序列号的校验和,后面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这个小区物业根本没往卡里写东西,只是在门禁电脑系统里记录了00块内容来比对?

我又读了手里的几张空白卡,发现从第6字节起的内容全部都是080400 62636465 66676869。
这回彻底搞糊涂了,080400看来是所有卡都一样的,那再后面8个字节又是怎么回事呢?物业应该不至于发的是uid卡吧。

网友:
读一下SAK,有可能是CPU卡模拟的M1卡。
改正,没仔细看数据,SAK已经有了,是08。
空白卡能正常用吗?如果不能,有可能只识别UID,如果能用,可能是CPU卡,M1的数据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A: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99%的门禁卡就是只读id的,其它内容根本不用管。

网友:
门禁用的卡一般都是记ID就行,复一个准一个,不要问我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99%的门禁卡就是只读id的,其它内容根本不用管。

只是小区门禁卡吧,单位的门禁卡根本就读不出来
同事到配钥匙的地方也说配不了

不过这样说来,要配小区门禁卡必须得是UID卡了?一般的白卡0块不能写啊。

网友:
现在门禁用动态码了,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考卡,能不能用,不能用,就是使用了时间戳的,只是门禁卡,有些做的简单的,1个块就足够了,都有0 ...

时间戳防防拷,是什么怎么做到的?

网友:
一般门禁卡就登记个ID号, 拷贝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的门禁确实只是用了id,其他都没有管

网友:
淘宝买CUID卡,可以改写ID号的那种卡,改写0扇区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