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中的枚举参数,kei与sourceinsight的识别方式不同。。。

楼主(2019-01-29):
struct
{
        enum{  T_Long_press_5S, T_Long_press_3S}   Key_T_flag;
        enum{ M_Long_press_5S, M_Long_press_3S }  Key_M_flag;
}Key_info;

定义了一个按键信息的结构体,如上所示。

在keil中,
Key_info.Key_T_flag = T_Long_press_5S;  这样赋值不报错。

但在sourceinsight中,想让它帮我自动化填写、自动化提示,却必须要这样:
Key_info.Key_T_flag = Key_info.T_Long_press_5S ;
只有先Key_info.然后T_Long_press_5S 才能出来。

但是这样的写法在kei中又报错。

这种情况下就指望不了sourceinsight的便利了吗?

网友:
enum 起个名字单独定义一下不好吗?

网友:
这样的写法就该报语法错误

网友:
Key_info.T_Long_press_5S 这个写法绝对是错的

网友A:
si仅是一个编辑器,一般按隶属关系来,不检查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仅是一个编辑器,一般按隶属关系来,不检查语法

也只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