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与NTC热敏电阻那种的响应速度快些?

楼主(2019-01-29):
现在用NTC测温做了一个温控产品,测试两天感觉NTC滞后太严重了:比如说我现在室温下(大概13℃)加热到150度,我实际温度达到150度时,NTC测到的温度还在50度,这样的话冲温很严重,基本上有50度的冲温。
发热管的功率很大(具体多大功率我倒是没测试),温控用的PD算法,稳定下来后有±1.5℃的偏差。现在在考虑用PTC会不会好些,不知道PTC会不会有NTC这么严重的滞后性。

楼主:
刚查资料说是PTC可以测试固定温度点,但是没法测是连续变化的温度

网友A:
我用的玻璃二极管封装的那种NTC,感觉响应不慢呀,用万用表测电阻、哈一口气或烙铁加热 马上看到阻值变了,响应速度应该不超过1秒。

如果NTC与待测物体之间未接触好,可能会有很大滞后,所以我们一般要加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玻璃二极管封装的那种NTC,感觉响应不慢呀,用万用表测电阻、哈一口气或烙铁加热 马上看到阻值变了, ...

我这个是铁壳的里面灌得树脂还是什么东西,响应速度比较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铁壳的里面灌得树脂还是什么东西,响应速度比较慢

哦,导热比较慢呀,那就不能怪NT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导热比较慢呀,那就不能怪NTC了。

要么就把ntc安到发热器边上,或者把曲线降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把ntc安到发热器边上,或者把曲线降降。

NTC就是放加热器边上,现在通过控制加热时间去试试

网友(2019-04-03):
有源程序吗

网友:
K 或者PT100直接沾在加热器上

网友:
温度点布放的有问题吧?或者你介质本身就导热差

网友(2020-04-04):
查查时间常数?

网友:
楼主测的ntc应该就是导热慢,测试环境问题。另外ptc可以做保险丝,反应不会慢

网友:
NTC 响应速度和封装有关系!快的可以做到0.3秒以内的,一般控温肯定没有问题!至于传导问题,那就不是传感器的问题了!

网友:
NTC并不慢,可以买小头的试下,

网友:
问题就出在环氧上了,你直接把NY

网友:
问题就出在环氧上了,你直接把NTC焊在热源上试试看。

网友:
用高温胶带把NTC贴在热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