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项目,插着仿真器485通信就正常,不然部分收不到?

楼主(2019-01-29):
STM32F103VB,交流隔离供电的,RS485主设备。
调试座插着仿真器时(不仿真),包包正常,拔了50%响应数据没有正常接收(数据发出都正确)。
HSE用代码检测了,启动失败会进循环,无异常。
请教遇到过的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85芯片的问题,原来调试485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一块好了

验证了,666,换了芯片我测试了一段时间,没异常了。

网友:
485隔离了吗?

网友B:
仿真器上有电源和复位,也就这两个跟你板子有关,查一下你板子上供电是否稳,复位是否可靠就行了

网友:
隔离后共模电压太高了,插上仿真器相当于给接了个地。

楼主:
嗯,RS485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上有电源和复位,也就这两个跟你板子有关,查一下你板子上供电是否稳,复位是否可靠就行了 ...

嗯,那我测下3.3V情况。
与复位有关可能不大,启动后再拔会出现丢包。

网友C:
通常和接地有关,楼主查一下接地情况

网友:
检测下数据的波特率是否正确,不正确检查下晶振,或换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和接地有关,楼主查一下接地情况

还真有可能,用笔记本连接就跟仿真器没关联了。
能正常工作时,电源情况:
AC-DC → MCU → DC-DC → 485 ←...→ 隔离485转232 → 台式机

网友:
大概率是电源、接地

网友:
双方485要共地,试试

网友:
检查是否有故障偏执,有的不好芯片,需要故障偏置

网友:
时不时遇到这个问题,加个中继模块就好了

网友:
设备外壳接大地。

网友A:
是485芯片的问题,原来调试485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一块好了

网友:
把485的地线接上吧。

网友:
估计是电源跟地的问题,可以先断开交流电源,人为接入个直流电源排除下故障

网友:
A B GND都接上,可能共模电压太高。

网友:
你看看控制收发的是哪个脚,仿真脚的话大概率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485没有匹配电阻,调试器上面是有匹配电阻的。

网友:
AB端加个120欧匹配电阻试试

网友:
加终端电阻,我之前遇到过是复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