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1527 自动停止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9-01-29):
如题: 手头两个ev1527模块, 一个按住不放过5、6秒会自动停止发送,
         另一个不管按多久都不会停止发送。
         ev1527网上的资料太简单了,哪位有原厂的数据手册,或者原厂的联系方式

楼主:
沉了,在线等,,,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不不不,电池12V妥妥的

网友B:
不同厂家的产品连续发送方式不一样,一般是有时间限制,不然误按住按键电池耗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的产品连续发送方式不一样,一般是有时间限制,不然误按住按键电池耗完了 ...

所以1527 就是鱼龙混杂,网上都找不到一份正常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1527 就是鱼龙混杂,网上都找不到一份正常的datasheet

这个得跟厂家要了,既然不统一网上找到得也没用,你用的什么品牌就去找厂家

网友:
鱼龙混杂 确实,,,有的连pdf都鬼鬼祟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1527 就是鱼龙混杂,网上都找不到一份正常的datasheet

按住会一直发,直到电池没电。你说的这个5秒就停发,没遇到过。

网友D(2019-10-24):
引用 网友C:
按住会一直发,直到电池没电。你说的这个5秒就停发,没遇到过。

你用过这种片子做过遥控器是吗?能分享想原理图看看嘛?准备做8个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过这种片子做过遥控器是吗?能分享想原理图看看嘛?准备做8个键的

上面那个datasheet里面就有图纸的。

网友:
有的是假的,用MCU模拟的,于是就出现了不同发送机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datasheet里面就有图纸的。

图纸里是四个键的,8个键随便接成8键的图就行吗

网友E:
是上电一直发送,不会停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上电一直发送,不会停止的。

谢谢 了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纸里是四个键的,8个键随便接成8键的图就行吗

对  资料不是有15键的组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  资料不是有15键的组合吗

资料上没有15个按键的组合电路图啊,麻烦你截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资料上没有15个按键的组合电路图啊,麻烦你截个图给我看看

用二极管  按二进制编码组合按键 正常4个按键  每个IO接一按键  扩展按键就是VDD--扩展按键-----二极管  KEY1+二极管 KEY2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二极管  按二进制编码组合按键 正常4个按键  每个IO接一按键  扩展按键就是VDD--扩展按键-----二极管   ...

看了别人的的遥控器,电路上用的三极管,没用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