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INA260芯片怎么操作的呀

楼主(2019-01-29):
INA260是一个检测电流的芯片,主要用I2C通信。有没有谁知道其具体操作方式或者其硬件驱动,感谢!

网友:
看规格书

楼主:
有点看不懂。。新手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先净身,然后用意念去沟通……再不行,上TI官网搜索资料

网友A:
正好在玩这个芯片,默认配置直接读0x01寄存器,结果乘1.25就是电流了,单位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在玩这个芯片,默认配置直接读0x01寄存器,结果乘1.25就是电流了,单位mA。 ...

为什么要乘以1.25啊,直接读取吗,不需要写,或者是使能某个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在玩这个芯片,默认配置直接读0x01寄存器,结果乘1.25就是电流了,单位mA。 ...

我用硬件I2c去读这个芯片寄存器的值怎么读出来都是一个值,更改地址后还是一个值。这个0x01寄存器是16位的,返回的数据怎么处理呢,需要读两次吗,怎么算出电流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硬件I2c去读这个芯片寄存器的值怎么读出来都是一个值,更改地址后还是一个值。这个0x01寄存器是16位 ...

为啥乘以1.25详见规格书17页,读电流就是先写指针01,然后在读2byte。

网友B:
毕业设计?自己做还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业设计?自己做还算不错。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TI的手册都非常详细的,这IC也不复杂,但是看lz 9楼的表现好像连I2C都搞不定。
提醒一下吧,在学校不会有手把手教你的老师,在论坛也没有,工作后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乘以1.25详见规格书17页,读电流就是先写指针01,然后在读2byte。

是先把这个写进去再读取吗?

网友C:
https://github.com/codebrainz/ina260 这里有个Arduino的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codebrainz/ina260 这里有个Arduino的示例

不怎么会C++

网友:
那你是用什么代码写程序啊? C, C++, C#不都差不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先把这个写进去再读取吗?

来个波形图片,你应该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波形图片,你应该就懂了。

这样一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波形图片,你应该就懂了。

为什么我只接受到一个字节,另一个字节始终是0xFF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只接受到一个字节,另一个字节始终是0xFF

读完一个字节后要发一个ACK,然后接着读下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完一个字节后要发一个ACK,然后接着读下一个字节。

直接上代码吧,这个有没有问题呀

uint16_t Read_One_Byte(uint8_t addr)
{
          u8 buf[2];
    if (!I2C_Start())
        {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SLAVE_ADDRESS_WRITE);
    if (!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addr);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_ADDRESS_READ);
    I2C_WaitAck();

    delay_ms(10);

        buf[0] = I2C_ReceiveByte();
        I2C_Ack();
        buf[1] = I2C_Receiv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uart1_putstr(buf,2);//串口打印
        return TRU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波形图片,你应该就懂了。

这个图形我没看懂,怎么还有半高啊,这个是用示波器测的SD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