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硬盘插入电脑就蓝屏,怎么办?坐标北京。

楼主(2019-01-29):
求助啊~~~
早上硬盘还好好的,刚才突然蓝屏了,然后,这块硬盘无论插哪个电脑,都蓝屏,数据线也换过了,不行。依然蓝屏。
回想起来可能是静电,我用手摸主机箱的时候,有静电放电,硬盘就在主机箱上放着。。。
我想找回里面的数据,大概需要多少钱呢各位有知道的不~?
还有就是北京这边有懂的或者认识的地方推荐么?

网友A:
你不觉得可能试硬盘里面有短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可能试硬盘里面有短路么。。

刚试了试 5V供电,0.17A电流。。。

网友:
这块硬盘好,肯定是触发了驱动的bug,一定存好了,能卖个好价钱。  考虑进pe系统

网友:
上移动硬盘盒子 看看结果

网友:
机箱没有接地,或者是插座没有很好接地!

网友:
坐标有问题,硬盘水土不服停摆了。看看产地,问问硬盘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网友:
估计天气太冷了

网友:
进pe看看,或许是achi驱动的事

网友:
换个硬盘盒子试试。

网友:
最低成本的测试方案是: 把硬盘拆出来,直接装电脑上看蓝屏不。

网友:
北京,干这个活儿很简单。中关村一带很多干这个的。

网友:
看看机箱的USB口,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重装系统 更换硬盘盒

网友:
换个硬盘盒试试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先插入再启动

网友:
换个硬盘盒或者插优盘

楼主:
结贴吧。
终于找到问题了。
下面是过程--------------------------
1、背景:移动硬盘是希捷的 型号为SRD00F1,1T硬盘。分区只有一个。过保两年了。
2、起因:猜测是静电导致,在MDK编译过程中(工程文件在移动硬盘里)电脑蓝屏。在此之后,只要插入硬盘,就会蓝偏屏。错误信息下图:

3、检测过程:电话咨询希捷,答复是如果确定损坏,但是已经过保,则不管,如果在保,确定损坏,也是更换硬盘,不管数据。论坛发帖求助,听坛友建议检查电流,5V供电0.17A,没有短路。多台电脑win7系统和xp系统测试,都蓝屏。老毛桃PE,win8模式进系统,插入硬盘依然蓝屏,先插后启动系统,则无法启动,直接关机。
4、推断:由于插入系统后先提示检测到大容量存储设备,且移动硬盘灯点亮,猜测硬件没有损坏。
5、继续检测:老毛桃有个win2003pe,侥幸心理,进入这个系统,插入移动硬盘,没有蓝屏,但是也没有提示检测到硬盘。
6、解决办法:在PEd里DiskGenius打开后,竟然可以检测到硬盘,也能看到里面的数据,于是抓紧复制文件出来,500多G啊~一整天。
7、经验结论:了解了一些ntfs内容,怀疑是读写过程损坏了主文件表之类的,现在给硬盘建立了4个主分区,不知道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是全部硬盘无法识别,还是仅仅那个分区的无法识别呢~~~
8、结束,留个纪念,万一有坛友遇到,可以参考。------------------------------------
9、补充:听说开盘找回数据很贵的~

网友B:
备份分区表放别处

移动硬盘最容易丢失分区表的

网友C:
主板问题,以前碰到一插U盘就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份分区表放别处

移动硬盘最容易丢失分区表的

问下,如果丢失分区表,再把备份还原回去,里面的文件还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问题,以前碰到一插U盘就蓝屏

可能吧,办公室几台电脑都是插入就蓝屏~

网友:
插 Linux 電腦,估計一點問題都沒有。。。

Windows 經常出莫名其妙的問題,前段時間,室友 U 盤不出盤符,清 0 所有 block 依然無法重新分區格式化,在 Linux 格式化各種文件系統都沒問題,插回 Win10 依舊不出盤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如果丢失分区表,再把备份还原回去,里面的文件还在不~

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