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反电动势为什么会有过零点这个现象

楼主(2019-01-29):
如题无刷电机反电动势为什么会有过零点这个现象

我的是BLDC控制,H PWM  L ON   ,用电机虚拟零点做为参考点,采用2相通电方式,为什么bldc反电动势,会有个过零现象,就是悬空相电压会低于虚拟中心点电压的现象。

先是TI下载的一个动态图

用2345看图王,能够一帧一帧的看图片。

网友A:
学习了 正在研究电机控制的东西

网友:
厉害了,但是电机中间那个图标看着像是TI公司的标志

网友:
TI电机控制这块还是很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正在研究电机控制的东西

不要光厉害厉害,说点干货

网友:
楼主的图片很赞!谢谢!

网友B:
电感的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反电动势?

对的,怎么了

网友C:
搜《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里面有答案。这个动图原网址能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里面有答案。这个动图原网址能给一下吗? ...

很明显,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再见!

我也不知道链接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链接在哪里

TI有个bldc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有个bldc的视频

发出来,链接

网友E:
http://www.ti.com.cn/solution/cn/ductless_aircon_indoor_system#referencedesigns
这个网址里,右边更多视频最后一个就是。TI是个挺好的公司,提供了非常多的经典技术文档给大众。

网友:
TI是个值得尊敬的公司。科普了很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ti.com.cn/solution/cn/ductless_aircon_indoor_system#referencedesigns
这个网址里,右边更多 ...

结构和驱动挺像步进电机的。

网友F:
https://e2e.ti.com/support/archive/motor/m/files/6644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e2e.ti.com/support/archive/motor/m/files/664465

你这是怎么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ti.com.cn/solution/cn/ductless_aircon_indoor_system#referencedesigns
这个网址里,右边更多 ...

话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

网友:
这动画做的,太容易引发联想了,启迪思维,太NB了!

比课本的手绘图清晰了不知多少倍,想当年的电机控制挂了我多少次啊!!都是靠脑子在幻想!!

网友:
疑犯追踪啊,不是人家有签名啊

网友:
很NB的動畫圖片啊

网友G(2020-01-01):
感谢图片啊,这个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也正在研究这个反电势跟相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图片啊,这个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也正在研究这个反电势跟相之间的关系 ...

大恩不言谢

网友:
动图很直观

网友:
TI 电机控制,动画直观,易懂。

网友:
顺便请教个问题,一般说转子角度为x度,是不是指A相产生反电势对应的电角度。

网友:
感谢图片,正在要学电机

网友H:
TI的资料真的不错,不像ST一样藏着掖着。

网友:
正好在看这一块,感谢楼上各位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TI的资料真的不错,不像ST一样藏着掖着。

ST还是可以的,源代码都是公开的。

除了无感那一部分,当然如果无感也公布了,大家可以直接换其他型号了,所以可以理解

网友I:
用定时器作为触发模拟了一个驱动波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定时器作为触发模拟了一个驱动波形,不知道对不对,

您这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这是什么软件啊?

逻辑分析仪

网友(2020-07-27):
死区时间造成的,参考反激电源,SW关断时,如果RCD的电压<或者等于反射电压时,能量回流到一次侧,关键词  inductive flyback。个人理解,还没有量化分析!

网友(2021-04-14):
动图很直观!!

网友:
强烈反感使用2345软件,,提供一个简单替代方法。。使用电脑版微信的截图快捷键Alt+A,即可定格屏幕,看完了按ESC.

网友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这个电机线圈绕线方向画的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这个电机线圈绕线方向画的有问题吧?

绕向没毛病,同一个直径两端线圈绕向相反,使得同时获得相同磁极。

网友(2023-08-26):
mark,这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