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BAT54C的1脚不连RTC电池时万用表测会有1V左右的电压

楼主(2019-01-29):
附件中的RTC电路,不接电池时,BAT54C的1脚用万用表测量会有1V左右的电压值,请问这个电压值哪里来的?是万用表导致BAT54C反向导通了?  管子正常,测试过

楼主:
RTC的电路图

网友:
肖特基二级管的反向漏电流导致的电压

网友A:
RTC电路用硅二极管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用硅二极管比较好吧

为啥用硅二极管呢?用肖特基压降低一些

网友:
这电池会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用硅二极管呢?用肖特基压降低一些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太大。
硅二极管在小电流的情况下压降不大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太大,电池电都漏向电路了

网友:
BAV170,PIN脚兼容,最大反向漏电流Vr=70V时才5nA

网友:
经典的rtc电路就是用的bat54c,pc上的rtc电路也是这样,能用好多年的啊。

网友:
BAT54的反向漏电流有2uA ,时钟IC功耗还不到  1uA呢

网友:
R63 加在D19的后面不妥。想加的话加在 D19的1脚那里吧。 换个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