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UV双频率天线

楼主(2019-01-29):
朋友的对讲机,今天要自驾回老家发现无发射,打不开中继,拿到我这看看。
经过检测是天线损坏,10分钟修理完毕,天线拆开,就发个帖子,看看内部。

问题:陷波器电容无容量,高频断路,使用晶振电容33P替代,测试U段输出辐射正常,V段偏低,反正V的基本没人用,就先对付下吧

网友A:
  卖玉石的大boss,还兼职电工维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玉石的大boss,还兼职电工维修啊

大神,哪都有你的身影

网友B:
这个位置的电容,感觉要传送很大能量,用普通的瓷片电容就可以?有没有什么参数限制呢比如说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的电容,感觉要传送很大能量,用普通的瓷片电容就可以?有没有什么参数限制呢比如说耐压? ...

具体容量不知,要仿真或者实际测量,应该是pf级别。
耐压要50v以上。我手里没合适的,朋友今天走,对付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容量不知,要仿真或者实际测量,应该是pf级别。
耐压要50v以上。我手里没合适的,朋友今天走,对付用 ...

直接短路也可以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路也可以将就。

那样就会烧功放了

网友:
云母电容应该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就会烧功放了

不会的,不匹配下电流反而减少。效率不高产生的热量比匹配时多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不匹配下电流反而减少。效率不高产生的热量比匹配时多不了多少。 ...

驻波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不匹配下电流反而减少。效率不高产生的热量比匹配时多不了多少。 ...

哦,这样。还得请教下:天线手册上说不匹配反射功率会变大,会引起功放烧毁。我想做下仿真,有合适的软件介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这样。还得请教下:天线手册上说不匹配反射功率会变大,会引起功放烧毁。我想做下仿真,有合适的软件 ...

分立元件用ADS。建议做load-pull simulation.

不会烧毁是根据我年轻时候设计对讲机经验, 从3w到70w都有调过, 虽然反射功率变大,耗电变小, 实际发热多不了多少, 加上PA保护没有烧过。

还有一个信息, 正规厂家都有做过样品load-pull测试, 就是模拟不同天线匹配下会不会出状况, 比如电池会不会过流保护。 杂牌另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立元件用ADS。建议做load-pull simulation.

不会烧毁是根据我年轻时候设计对讲机经验, 从3w到70w都有 ...

谢谢大侠指导
我去学习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导
我去学习哈

不用。

我的apx7000 用过钻石SRJ77, 也用过淘宝10块钱的天线, 也有不带天线发射, 目前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

我的apx7000 用过钻石SRJ77, 也用过淘宝10块钱的天线, 也有不带天线发射, 目前都没问题。 ...

apx7000,神器,记得貌似对国内禁运

网友:
驻波测一下或者矢量网分测一下,驻波2以下没事,好着呢高频要烧不容易,只要有负载,要做好更不容易,比如驻波在多段都做到1.2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x7000,神器,记得貌似对国内禁运

哈里斯是绝对禁运
摩托罗拉没有。所有都是洋垃圾过来的,现在还有全新的5000与2500在广东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