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坛友看看这种便宜的电流探头测交流是否靠谱

楼主(2019-01-29):
先说正事:本人想用示波器的电流探头测量制作的逆变器的输出电流,幅值20A以下,频率100k~10M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后面一会儿说),想找个廉价的电流探头,正经的泰克抬头都太贵了,去淘宝上看到了一个互感器做的(见下图)

看描述似乎还凑合,不知道有人买过这种用的怎么样?
或者有人知道哪里能淘到二手电流探头(品相无所谓,只要功能正常),或者哪里有租电流探头的地方吗?坐标重庆。

吐个槽:在学校搞个科研真TM心累,管理混乱,上面导师不搞学术,搞政治,学术上啥也帮不上,手里一些高性能仪器被别人借出去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我要用只能各种找人问。RS网络分析仪放了十几年没人用,我正好要用,妈的没有校准件,整个学院问了一圈都没有(有个老师可能有,结果和我导师是对立派别,不想借),结果只好自己花钱去淘宝上买那种个人做的校准件。实验室里的示波器,有那种高大上的力科或者泰克的,结果探头没有一个原配的,都不知道从哪个安捷伦示波器上扯下来用上去的。好不容易找到个原配的,结果不是线断了,就是帽没了。
这回电流探头又没有,找到电气学院的老师问了,有是有,但是不让借出来用,要用只能自己带着东西过去。两个学院离得也不近,关键是系统还要调试,也不是跑一两次就能搞定的。所以还是想自己手上有个最好。

网友A:
这种看样子测不了直流
一般能测直流的是霍尔电流传感器,还需要给传感器供个电。

--------------------
补充一下,如果频率高的话还是用电阻测最好,要注意给示波器供电加一个工频的隔离变压器,如果示波器能电池供电最好。

网友:
你要问一下频率范围,你的频率太高不好找

网友:
如果仅仅是测工频交流电流,可以考虑买一个开口的交流电流互感器,再随便接一个采样电阻,就能用示波器测了。
精度足够满足要求,轻松做到0.5%,如果要测与电压之间的相位的话,就要考虑用一个小一点的采样电阻。

网友:
隔壁38hot.net偶尔有卖二手电流探头的,好像也不便宜。

网友:
神马学校?可以跟RS等仪器的代理商借用的,比如永绎他们大学计划支持力度挺大的。

网友B:
要便宜买知用的,性能比泰克就差了,好在便宜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样子测不了直流
一般能测直流的是霍尔电流传感器,还需要给传感器供个电。

这种确实是测不了直流。
不知道有么有可以直接接到示波器的霍尔传感器测直流电流的?淘宝上搜了一下似乎没有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便宜买知用的,性能比泰克就差了,好在便宜能用

看了一眼也不便宜啊,个人掏钱还是算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确实是测不了直流。
不知道有么有可以直接接到示波器的霍尔传感器测直流电流的?淘宝上搜了一下似乎 ...

看波形,青岛汉泰的勉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便宜买知用的,性能比泰克就差了,好在便宜能用

看到你说的了,CP1015,差不多1K,不过不能测直流,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青岛汉泰的勉强可以。

去他们网站看了,都是电流钳,带宽太小了,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一眼也不便宜啊,个人掏钱还是算了吧。

知用的探头和tek的波形基本99.9%一样

楼主:
根据我目前的调查总结一下:
1.楼主位图片的无名产品:交流探头,20-20MHz,最高20A,价格680。
2.知用CP1015:交流探头,80-60MHZ,最高15A,价格980。
3.利利普CP-07+:交直流探头,DC-1MHZ,最高4A,价格1699(官网价格,好像看到别家有更便宜的价格1000+)。
1和2都是只测交流,3可以测直流和交流,目前觉得性价比真高,要是3的频率能到10M,量程能到15A,就太爽了,就可以果断下手了。唉,没有十全十美的,过年考虑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用的探头和tek的波形基本99.9%一样

你指的万元以上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万元以上的那种?

8000系列的

网友:
芯片搭个试试 crosschip CC6901

网友:
以前用过Keysight 1147B,当时买的1万8
最大测量电流(峰值)随频率提高而降低
直流和低频时可以测到15A,50MHz时只能测2A以下了

网友:
上知用的1万多那种吧,有源的比无源的要好。不过自己掏钱会比较肉疼